关于scada

楼主(2006-09-28):
请问组成SCADA需要哪些硬件

网友A:
一般典型的控制系统包括现场仪表和执行机构,PLC或RTU,上位机及其他辅助硬件(如通信设备、电源设备)等。SCADA系统一般包括一个或几个控制系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