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变频在供水节能的应用

楼主(2006-09-28):
俺最近想设计下变频器在中央空调或恒压供水方面的应用设计,请教大家我改怎么做?
  有几点迷惑:
  第一:很多厂家的PLC或变频都自带PID调节,是不是只要其中一种就可以了,还是用PLC的,最后把结果给变频就可以了?
  第二:PLC应该 用继电器还是晶体管的?为什么?
  第三;在通信这里采用以态网还是485协议?我想一般不是很远.
  第四:在多台电机同时工作的现场, 一般PLC带几台变频?一带一还是一带多?
  在设计时应该注意什么,那些问题比较常见,有什么方法避免?或在设计时那些要特别注意?
  小弟先谢谢大家,我的QQ369237468,欢迎来和我交流.下个月偶有一个半月将没网上,请大家不要介意.

网友A:
1.如果采用变频器拖动4台水泵给同一水网供水时,变频器一台就可以满足大多数应用了。
2.什么类型的也不一定,不过继电器的多一些,因为不需要高速驱动外部设备。
3.通信控制中用RS485的占绝大多数。以太网不太适合。但做大范围监视时用以太网比较合适。
4.如果在同一个工作现场,用一台PLC控制多台变频器是经济的,也是合理的。

楼主:
谢谢朱工:请问你做过这些设计吗?有的话,可以发一份你的程序设计给我吗?我想参考下.

网友B:
支持朱工
1,现在变频器自带的PID调节功能已经够强大的,如果不我复杂的控制,和太多的I/O点输入输出.就不许要选用PLC. 成本问题
2,一般选用继电器PLC,继电器输出是无源的,不需要外加电源。而晶体管输出(或脉冲输出)通道需要外加24V电源才能工作,并且只能用于共阴接法的负载。如果要与共阳的输入端口相连,需要在输出与地之间并联一个电阻(电阻大小视负载情况而定,建议在1K~10K之间。)
3,一般选用485串口通讯.485总线概念通讯距离是1200米不过那是在通讯材料优质达标,波特率9600时才能达到.实际的情况达不到1200米,以态网可以通讯更远受干扰性更强.但是变频器上一般没有以态网接口.如果要选用以态网要另加卡,价格也就上去了.
4,PLC 一带多,无非PLC多加几个I/O卡.

网友C(2006-11-14):
哈哈  各位兄弟怎么不选择供水专用变频器呢???

  供水专用变频器满足   中央空调冷却水泵、以及恒压供水的要求。。

    丹佛斯VLT7000 为  04年 丹佛斯公司为水泵专门而设计的一款变频器,他内置了双 PID 调节器   已经多泵控制卡,不需要加 PLC 来控制多台水泵,省去了编程以及接线麻烦。。。。

    欢迎采用供水专用变频器  VLT7000

   需要了解的朋友请与我联系。

yangjianwei@sina.com   yangjianwei2004@163.com

网友D(2007-01-01):
哈哈  各位兄弟怎么不选择供水专用变频器呢???
 丹佛斯兄弟你的东东能否做到定时轮启,故障备用泵自投?(不用加其它配件)如果不行以后不许卖广告.

网友E:
哎,现在怎么这么多人做广告呢???

网友F:
看到广告就 有气

网友G:
这个帖子主要就是讲的恒压供水,你可以看看,不知道能不能帮你,从我的角度来说,尽量使用变频器的PID,毕竟是免费的,而且相对维护容易一点。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64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