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系统怎样避免Windows组合键的方法

楼主(2006-09-28):
只有禁用Windows “Utility Manager”,才能禁用该组合键。Utility Manager允许启动 辅助工具,如:屏幕键盘。
按照下面的步骤禁用此组合键:
1.    切换到PC工作站的桌面。
2.    右击“My Computer(我的电脑)”图标。
3.    选择“Manage(管理)”,打开“Computer Management (计算机管理)”对话框。
4.    在该对话框中打开“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服务和应用程序)”。
5.    在“Services (服务)”上点击并载右侧的窗口中选择“Utility Manager”。

在计算机管理对话框中调用“Utility Manager”
6.    右击打开属性对话框,并将“启动类型”属性从“手动”改变为“禁用”。

7.    接下来必须在任务栏设置中进行下列更改:
一定不能选中“总在最前”和“自动隐藏”复选框。

网友A:
好像通过批命令就可以实现上面所有的功能。

网友B:
谁知道在注册表中的修改??

网友C:
我的XP里面找不到Utility Manager这个服务啊

网友D(2007-01-21):
顶一下 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