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NI PXI底板可以最多放置几块GPIB卡

楼主(2006-09-28):
请问使用过ni系统的专业人士,PXI底板可以安装多少块GPIB卡,与控制器使用,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网友A:
一块不就可以吗?为什么要几块呢?

楼主:
因连接数量超过15个,所以要使用多个gpib

网友B:
一块应该可以带14个吧。

网友A:
如果连接数量多,建议使用 GPIB Expander,
否则 两块GPIB卡的设备还是不能连接在一个总线上。
http://sine.ni.com/nips/cds/view/p/lang/en/nid/10071

网友C(2008-01-05):
对!插一块卡即可控制15个GPIB设备。多买几条电缆线转接即可
北京艾智达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是GPIB专业厂家,原装全新价格便宜,有任何技术问题,可以打电话咨询。可
美国NI, 安捷伦Agilent,日本contec特价销售中
。
www.azd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