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怎么用VB把EXCEL在INTOUCH中显示???

楼主(2006-09-28):
请教:
怎么用VB把EXCEL在INTOUCH中显示?
也就是在INTOUCH中的一个控件EXPLORER中显示出来?
我把历史数据读到一个EXCEL中了,但现在是怎么才能让它在INTOUCH中显示?不知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请指点,谢谢!

网友A:
通过DDE直接访问不行?

网友B(2006-11-09):
能否发一份给我啊,我也在学,谢谢
YSHIJING981120@126.COM

网友C:
能给我发一个吗

网友D:
可以把具体的做法发份给我么?
小弟最近才接触这方面,谢谢了!
bg_301@163.com

网友B:
发给我一份YSHIJING981120@126.COM

网友E(2006-12-22):
给我一份,谢谢
dljjs@163.com

网友F:
发给我一份 niudeyu@yahoo.com T K S !!!

网友G(2007-07-02):
把EXCEL表格另存为HTML格式,在INTOUCH中调用IEXPLORER控件显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