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光电开关里什么是暗通和亮通啊

楼主(2006-09-28):
请问光电开关里什么是暗通和亮通啊

网友A:
暗通是指在接到光信号时是不通的,没有接到光信号时是通的。亮通与之相反了。

网友B(2007-02-13):
其实就是常开,常闭.但不同的模式,暗通和亮通是不同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2007-04-20):
暗通是无光信号时通,。亮通则相反.

网友E(2008-03-12):
暗通就是暗的时候通,不是废话么?
通的概念是什么?比如继电器,是继电器的线圈通电,还是继电器的触点通断?这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