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怎么用VB把EXCEL在INTOUCH中显示??

楼主(2006-09-28):
请教:
怎么用VB把EXCEL在INTOUCH中显示?
也就是在INTOUCH中的一个控件EXPLORER中显示出来?或其他控件OLE等
我把历史数据读到一个EXCEL中了,但现在是怎么才能让它在INTOUCH中显示?不知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请指点,谢谢!
shhx32@163.com
qq:94672967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A:
怎么用VB把EXCEL在INTOUCH中显示?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你为什么不使用数据库啊?把历史数据放到数据库中再用INTOUCH连接。我也有个问题你是怎么把历史数据读到一个EXCEL中的能告诉我吗?

楼主:
我知道怎么用了。
你用HISTDATA就可以了把历史数据读到一个EXCEL中

网友B:
楼上的帮忙了!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用VB做完后写标志
INTOUCH判断就好了

网友C:
把EXCEL另存为HTML 就可以了

网友D(2006-11-09):
可以在EXCEL中直接读取啊,

网友A(2008-03-15):
Intouch与Excel通信(DDE)
1、 建立Excel文件作为数据源。如:c:\data\kong.xls
在数据交换时必须先打开对应的excel文件(DDE服务端)
2、 配置访问名如下图:src=http://img.gongkong.com/forum/pic/1849934_1.JPG >
3、 单元格内数据的交互,直接引用和标记名引用两种方式:
1〉、直接引用形式
访问名:行号列号(单元格),如:excel:R1C6
src=http://img.gongkong.com/forum/pic/1849934_2.jpg >
2〉、标记名引用如下图
src=http://img.gongkong.com/forum/pic/1849934_3.JPG >
新建标记名,访问名选择前面配置好的访问名,本例为excel,项目名填写需要的单元格,如:R1C2

网友E:
答案楼上那个给了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我是VIP用户在 2008-3-15 15:33:00 发表的内容:
Intouch与Excel通信(DDE)
1、 建立Excel文件作为数据源。如:c:\data\kong.xl…
--------------------------------------------------------------------------------------------
卑鄙小人,引用我的文章也不给我留言顶一下,真是卑鄙,严重鄙视

网友G(2008-07-19):
我现在已经把数据写入ACCESS中,之后怎么做日报,月报?怎么把数据在INTOUCH中显示?
有什么办法,请指点,谢谢!

网友H(2008-11-22):
引用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我是VIP用户在 2008-3-15 15:33:00 发表的内容:
Intouch与Excel通信(DDE)
1、 建立Excel文件作为数据源。如:c:\data\kong.xl…
--------------------------------------------------------------------------------------------
卑鄙小人,引用我的文章也不给我留言顶一下,真是卑鄙,严重鄙视
你很小器,脾气也大,在工作中一定与Boss处理不好关系。呵呵。
其实Wonderware的Tech Note中都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