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洗衣机电机问题

楼主(2006-09-28):
我有一台老式双缸洗衣机,通电后洗衣电机先是转两下后就停下来.我怀疑是电机运行线圈出了问题,而不是电容问题. 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呵呵/不一定是电机的事.给后盖打开查查线路接头,定时器,电容.电机三根线.用表掐一掐....

网友B:
看看程控器它出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C:
定时器可能有问题,在就是电机可能有断线,

网友D:
我是修家电的,发到我这里来,免费修理,不过来回运费你的出。

网友E:
通电后洗衣电机先是转两下后就停下来,有哼哼声吗,加外力,还能再转吗 。我认为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F:
应是反转电路

网友G:
能启动?先排除机械部分没有问题再说!应该查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