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140系列PLC本地站最多只能有64点输入吗?

楼主(2006-09-28):
施耐德昆腾140系列PLc组成一个本地站,开关量输入有60点,开关量输出有30点,模拟量输入有24点,模拟量输出有6点,能否组成本地站而不用其它方式?

网友A:
也许你资料看得还不够仔细,Quantum对于本地I/O的限制是64字输入/64字输出,并不是64点输入,要知道1个字可是相当于16位的。而最新的基于Unity平台的Quantum则已经没有了本地I/O字的限制(仍受最大27槽的限制)。
对于你这个系统,选用最低端的140CPU11302以本地站的方式即可满足要求。

网友B:
是64个字,不是64个点!
你的应用用一个本地站就可以!
还有要看你是什么CPU,6715/60本地站没有字节限制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因为是一个老系统,想加入一些模拟量输入,看了一下Quantum的硬件说明,英文版的,就出了洋相!

网友C:
笨,一个模块都有止64点啊!!96点的都有啊!

网友D:
140这么高级的东西要是就有60多点的话,这帮人就该晕死了!

网友E(2007-05-23):
一个站最多带1024个位,一个模拟通道是256个位,一个模拟模块还多一个字(16通道占17个字的),千万别在一个站配多了,否则扫描不到的

网友E:
个站最多带1024个位,一个模拟通道是16个位,一个模拟模块还多一个字(16通道占17个字的),千万别在一个站配多了,否则扫描不到的,不好意思搞错了

网友F: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