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齿轮比

楼主(2006-09-28):
各位大侠,小弟刚刚入行不久,对于伺服电机上电子齿轮比这个概念一直是似懂非懂,哪位大哥可以给我详细说明一下:电子齿轮比怎么计算,有什么详细的用途,怎么设定?

楼主:
麻烦刘老师通俗的给我解释一下吧!

网友A:
电子齿轮在伺服驱动器上可以设置,运动控制卡上也可以设置。就拿交流伺服电机举例吧,这种伺服电机上有一个编码器,电机每旋转一圈即可输出n个脉冲。把这个脉冲取回来就可以构成一个闭环系统,提高控制精度。 这样,你发给驱动器n个脉冲,电机就旋转一圈。
但是这个n有的时候不是100的倍数,比如有可能为720之类的,另外,电机通过丝杠之类的机构驱动执行器时,有一个变速比,也不一定是正好的数。最后会造成,你想让执行器移动1mm,得发送m个脉冲。这个m不是10或100的倍数,甚至不是整数。给你的编程带来了麻烦。
因此在驱动器里设置电子齿轮,把这个比例输进去。你就可以选择任意的1个脉冲对应执行器的移动距离了,比如可以设成1个脉冲对应0.01mm。这样编程就容易多了。

但是这个参数的设置也是有一定范围限制的。

网友B(2006-11-07):
这个问题要查看你用的驱动器的说明书了,一般编程人员就知道比是多少,你有条件的话可以进入驱动器里查看一下程序.[/b]因为这个说来话长.

网友C:
大虾们好,电子齿轮比和减速比有什么关系啊?小弟最近要搞这东东,但是接触确实很少啊!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疑惑,后来我发现当你不明白的时候,再把说明书看一遍,如果还是不明白,就再看一遍,直到看明白为止,还有一个大概了解一些步进电机的使用,如细分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网友E:
我们公司主要负责专业维修各种进口电机,现已有500多个品种的电机类型,如果贵公司在电机方面有疑难的问题,或者电机出现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将竭诚为贵司服务。配合贵司排忧解难。
目前我们公司的主导产品如下:
线绕盘式直流伺服电机     印制绕组直流伺服电机
空心杯直流伺服电机        无刷直流伺服电机
交流直流伺服电机和与之配套的光电编码器等。
  以上各系列电机均属高效、低惯量、高精度等综合性能优异的伺服电机,是现代自动化工业的基石——执行元件。广泛应用于机器人、加工中心、薄膜分切机、自动绕线机、真空镀膜机、自动焊接机、磁带复录机、卷烟机械、印制线路板(PCB)高速钻孔机、电子元件自动插件机(AI)与贴片机(SMT)、集成电路(IC)装片机与球焊机、自动包装机、印刷机械和光纤光缆自动化装备,实现高精度速度、位置、转矩控制和快速频繁作业 胡小园 先生
手机:13405088206

网友F(2007-02-15):
电子齿轮比:
如丝杠导程为5mm,电机与丝杠直连,那么,电机转一圈负载移动5mm。若要求精度为0.001mm,那么电机要5000个脉冲才转一圈;若要求精度为0.002mm,那么电机要2500个脉冲才转一圈;等等。

网友F:
一般情况下,伺服的编码器每圈的脉冲为10000或8000,不能直接用于实际工程,这时,电子齿轮比就可以起作用了。

网友G(2007-03-31):
一般不需要动电子齿轮比。通过设定伺服参数均可搞定!
三菱的AD75轴控模组不错,可任意调整。

网友H(2007-05-18):
各位女士和先生:
    您们好,我是北京元茂兴公司,我们公司主要是做运动控制的,代理了一些伺服电机,减速机,运动控制卡,光栅尺,各位大虾,如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很高兴给您们解答!
                                        北京元茂兴公司
                                            赵亮
                                         010-82025588-24

网友I(2007-09-01):
电子齿轮比,可以看看这个关与伺服驱动伺服电机问答应用方面的贴子,里面有介绍的,还有不少其他可以借鉴之处的: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9594&page=1

网友J:
查看程序吧。。或者直接找个搞程序的问问。。。他们还是知道的。。

网友K:
收获不小

网友L:
原理应该差不多,

网友M(2007-10-30):
各位朋友:
    您们好!我是深圳湘聚实业有限公司,主要做山洋交流伺服、东元交流伺服、VGM减速机、ALPHA减速机、力士乐丝杆导轨等自动化系统集成产品。
    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电咨询,很荣幸为诸位解答,谢谢支持。
                      深圳湘聚实业有限公司
                         杨广雄
                   0755-86172760;86172761;86172762

网友N:
博大精深

网友O:
买了一个带电子齿轮比的计数表回家慢慢学习

网友P:
周波說的完全正確!

网友Q(2007-12-02):
学无止境

网友R:
我就很纳闷了“ 迟早会强: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26 13:59:00
    周波說的完全正確!”---------对吗,真的对吗?大家有没有用心去琢磨?
驱动器的电子齿轮与控制卡的电子齿轮是一样的吗?这样讲的话让很多没接触过的人很容易混为一谈,我知道我水平不够,但我希望每个人自己觉得有把握了再到论坛来讲也不晚!但不要一知半解就来发话,混个积分。

网友R:
电子齿轮就电机编码器反馈脉冲与指令脉冲的一个比值。关键一点是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指令脉冲,什么是反馈脉冲。

网友S:
如果你的驱动器默认的齿轮比是4/1,分辨率是2048线(物理),电机转一圈就需要8000个脉冲....010-86226610 实际上在机床上电子齿轮比是可以通过计算你的螺距等进行综合设置的

网友T:
有问题大家可以互相学习,我也是简单经过培训的水平有限哦..

网友U:
简单的理解:伺服电机编码器脉冲数是2的n次方,以2的16次方来说,就是65536,即电机每转一圈就会产生65536个脉冲,反过来说,如果齿轮比是1/1,就是发送65536个脉冲给伺服器,电机就会转一圈,要使伺服电机转X圈,就得发送65536*X个脉冲,如果要电机转的圈数很多,脉冲数将会很大,所以要设一个合适的齿轮比,使PLC发送的脉冲数不会很大,又能满足精度要求.(下面的话比较容易理解,请注意)一般最好设置2的整数次方,比如256,那么意思是PLC发送一个脉冲,就相当于给伺服器发送了256个脉冲,要使电机转一圈,只需要发65536/256=256个脉冲就行了,要使电机转X圈,只需要发送256*X个脉冲.希望对有需要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V(2008-01-03):
上面说的很专业 很有经验
在实际当中是有误差的
即使电气方面没有问题 但机构上多多少少有误差

网友W(2008-04-28):
各位朋友:

        大家好!我公司(北京高威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是三菱一级代理商和系统集成商,公司备有大量库存,并可以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主要有:PLC,变频器,伺服,触摸屏等,欢迎各位朋友咨询.

        电话:010-82867930-816  郭先生

网友X:
引用 网友S:
如果你的驱动器默认的齿轮比是4/1,分辨率是2048线(物理),电机转一圈就需要8000个脉冲....010-86226610 实际上在机床上电子齿轮比是可以通过计算你的螺距等进行综合设置的

支持!!!!!!!!!!!!!!!!!!!!!!

网友Y:
引用 网友U:
简单的理解:伺服电机编码器脉冲数是2的n次方,以2的16次方来说,就是65536,即电机每转一圈就会产生65536个脉冲,反过来说,如果齿轮比是1/1,就是发送65536个脉冲给伺服器,电机就会转一圈,要使伺服电机转X圈,就得发送65536*X个脉冲,如果要电机转的圈数很多,脉冲数将会很大,所以要设一个合适的齿轮比,使PLC发送的脉冲数不会很大,又能满足精度要求.(下面的话比较容易理解,请注意)一般最好设置2的整数次方,比如256,那么意思是PLC发送一个脉冲,就相当于给伺服器发送了256个脉冲,要使电机转一圈,只需要发65536/256=256个脉冲就行了,要使电机转X圈,只需要发送256*X个脉冲.希望对有需要的朋友有帮助.

谢谢,虽然还是没怎么明白,但是好象有点概念了

网友Z(2008-07-05):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步进马达与伺服电机到底有何区别,它们的控制方式又是如何进行的。

网友AA:
同久环能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销售工业自动化产品为主的企业。主要经营的产品有伺服电机、减速机、变频器、PLC、触摸屏、低压电器、伺服电机配线插件、编码器、联轴器等等。
伺服电机:日本富士、三菱、松下、安川、德国MOTEC
变频器:日本富士、三菱。
PLC可编程器:日本富士、三菱。
触摸屏:日本富士、三菱、松下。
减速机:德国MOTEC行星减速机、台湾泰映减速机。
编码器:丹麦SCANCON工业编码器、日本多摩川(TAMAGAWA)工业编码器。
低压电器:日本富士。
伺服电机专用联轴器:日本三柱、国产赫建。
富士、三菱、松下、安川伺服电机配线、插件。
3M插件系列。
联系人:高恺 13795475120
电话:021-33776710
MSN:gaokai200888@hotmail.com
Email:gaokai512958@163.com

网友AB:
恩。不错

又学会一招了

网友AC(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

网友AD:
很专业,学习了,xiexie

网友AE:
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分滚珠丝杆的电子齿轮·与同步带的电子齿轮!

计算公式稍有不同! 滚珠丝杆需要它的进给量 即电机转一圈丝杆走多少距离!可以根据自己精度的要求来算出电子齿轮比!

网友AF:
这里是技术论坛,希望卖广告的人不要在上面浪费空间,浪费查资料的人的时间了!!!!

网友AG:
电子齿轮就是一个脉冲和位移的比例

网友AH(2008-10-30):
引用 楼主:
关于谢谢!

写的很好

网友AI:
我用过panasonic的伺服系统。你如果要设定一个脉冲等于plc输出0.001mm(丝)。我是这样做的,如果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行程在100m时就不必要设电子齿轮。直接把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行程输入pr4b里面就行了。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那你就要计算电子齿轮的比了。 关于它们的设置公司伺服驱动器里都有详细的讲解。

网友AI:
我用过panasonic的伺服系统。你如果要设定一个脉冲等于plc输出0.001mm(丝)。我是这样做的,如果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行程在100mm时就不必要设电子齿轮。直接把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行程输入pr4b里面就行了。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那你就要计算电子齿轮的比了。 关于它们的设置公司伺服驱动器里都有详细的讲解。

网友AI:
我用过panasonic的伺服系统。你如果要设定一个脉冲等于plc输出0.001mm(丝)。我是这样做的,如果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行程在100mm时就不必要设电子齿轮。直接把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行程输入pr4b里面就行了。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那你就要计算电子齿轮的比了。 关于它们的设置伺服驱动器里都有详细的讲解。

网友AJ(2008-12-24):
我学懂了一点,希望大家后以能多指点,谢谢

网友AK:
但实际脉冲数和公式计算出来的脉冲数不一样啊?

网友AL(2009-03-27):
都说的很深奥啊!!!!!!!!!!!!!!!!!!!!!!!!!!!!

网友AM:
不错但还是似懂非懂先谢谢了

网友AN(2009-05-24):
我们很少调这个电子齿轮比,一般调系统里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从计算来说电子齿轮跟实际齿轮是一样的。只是力矩不能变。就是好计算罢了。减少小数点。尽量避免太多的浮点运算。

网友AO:
49楼说的很好,电子齿轮说到底是可以在电机控制程序上设置的一些公式,电子凸轮也是这样。

网友AP(2009-07-01):
我不知道楼主问的是哪一种,电子齿轮比还有一种是用在两个伺服轴的同步关系上的,他们的运动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网友AQ:
您好!我现在在用安川伺服驱动器和安川伺服电机做高精度切纸机的,用西门子200和人机界面来控制的。
我就是不明白那电子齿轮比要怎么样设置的?我们的伺服电机上自带的一编码器(17位增量型的,32768个脉冲)。另外送纸变频电机轴上也带有一编码器(2000P/R),伺服电机接受由变频电机上的编码器发过来的脉冲。伺服电机是用来带动滚筒切纸刀的,现在我们那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的分子是40698,分母是在触摸屏上的长度参数设置的,比如在触摸屏上的长度参数上设定为450,那电子齿轮的分母就成了450,所切的纸的长度也就是450毫米,所切纸的范围是(450~1700,精度在0.2毫米),我现在不明白的是不管切多长的纸都能保证精度,而电子齿轮的分子是不变的都是在40698这个数,请问是如何达到这样的效果的呢?这40698我老是想不明白如何来的?计算电子齿轮时的减速比如何确定也不清楚?当在触摸屏上设定好长度后不管怎样只要送纸变频电机带动送纸棍送入一定长度的纸后那么切纸刀自然就会在此长度上切上一刀。
谢谢!顺带祝生活愉快!

网友AR:
我的百家店欢迎光临!

www.GJSK.100shop.com

网友AS(2009-08-19):
各位朋友:
您们好!我是深圳湘聚实业有限公司,主要做SANYO DENKI 山洋交流伺服、东元交流伺服、VGM减速机ALPHA减速机力士乐丝杆导轨等自动化系统集成产品。
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电咨询,很荣幸为诸位解答,谢谢支持。
深圳湘聚实业有限公司
杨广雄

网友AT:
现有安川伺服设备一套,参数如下:电机毎转10000个脉冲,减速比20/1,编码器脉冲数32768,求电子齿轮比

网友AU(2010-01-18):
电子齿轮比就是对伺服接受到上位机的脉冲频率进行放大或者缩小,其中一个参数为分子,一个为分母。如分子大于分母就是放大,如分子小于分母就是缩小。例如:上位机输入频率100HZ,电子齿轮比分子设为1,分母设为2,那么伺服实际运行速度按照50HZ的脉冲来进行。上位机输入频率100HZ,电子齿轮比分子设为2,分母设为1,那么伺服实际运行速度按照200HZ的脉冲来进行 。
打个比喻就相当于机械结构上的变速齿轮箱。

网友AV:
www.gkhdw.com.cn工控互动网帮您解决问题,师生互动,与老师面对面交流,现场答疑,免费试听。请留下邮箱地址或电话我们将提供给您免费试听帐户及密码。

网友AW(2010-04-28):
大家都说了那么多,不知道楼主看明白没有,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不把公式说出来,难道还有什么保留的,

网友AX:
代做毕业设计,代写论文、各类总结。qq:1452128226、1468193379

网友AY(2010-07-23):
电子齿轮比.也就是在电气上实现伺服变速.比数大.速度快,比数小,速度小.>1时是加速,<1时是减速.选择合适的电子齿轮比,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移动位置距离及速度!

网友AZ(2010-08-24):
       PLC编程时一般先发一万个或一千个脉冲,比较好算的数字。先看他走多少距离(MM),然后再算电子齿轮比。比如发一万个脉冲,走了234mm,10000/234=42.735,然后将电子齿轮比改为42.735的1倍,十倍或十分之一等就可以了。然后再做适当的修正即可。

网友BA:
引用 网友BB:
学习了!!!!!!!

网友BC(2010-10-13):
引用 网友U:
简单的理解:伺服电机编码器脉冲数是2的n次方,以2的16次方来说,就是65536,即电机每转一圈就会产生65536个脉冲,反过来说,如果齿轮比是1/1,就是发送65536个脉冲给伺服器,电机就会转一圈,要使伺服电机转X圈,就得发送65536*X个脉冲,如果要电机转的圈数很多,脉冲数将会很大,所以要设一个合适的齿轮比,使PLC发送的脉冲数不会很大,又能满足精度要求.(下面的话比较容易理解,请注意)一般最好设置2的整数次方,比如256,那么意思是PLC发送一个脉冲,就相当于给伺服器发送了256个脉冲,要使电机转一圈,只需要发65536/256=256个脉冲就行了,要使电机转X圈,只需要发送256*X个脉冲.希望对有需要的朋友有帮助.

学习了!

网友BD(2011-05-14):
对:LLSSGG 关于您好!我现在在用安川伺服驱动器和安川伺服电机做高精度切纸机的,用西门子200和人机界面来控制的。
我就是不明白那电子齿轮比要怎么样设置的?我们的伺服电机上自带的一编码器(17位增量型的,32768个脉冲)。另外送纸变频电机轴上也带有一编码器(2000P/R),伺服电机接受由变频电机上的编码器发过来的脉冲。伺服电机是用来带动滚筒切纸刀的,现在我们那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的分子是40698,分母是在触摸屏上的长度参数设置的,比如在触摸屏上的长度参数上设定为450,那电子齿轮的分母就成了450,所切的纸的长度也就是450毫米,所切纸的范围是(450~1700,精度在0.2毫米),我现在不明白的是不管切多长的纸都能保证精度,而电子齿轮的分子是不变的都是在40698这个数,请问是如何达到这样的效果的呢?这40698我老是想不明白如何来的?计算电子齿轮时的减速比如何确定也不清楚?当在触摸屏上设定好长度后不管怎样只要送纸变频电机带动送纸棍送入一定长度的纸后那么切纸刀自然就会在此长度上切上一刀。
谢谢!顺带祝生活愉快!
内容的回复:请教谁懂这方面应用的 请发到 chc_1977@163.com

网友BD:
请各位大侠出来讨论下

网友BE(2011-09-19):
各位大侠,算单位脉冲位移量时,设定电子齿轮比的时候要不要把脉冲频率算进去?求解

网友BF(2012-01-03):
引用 网友AF:
关于这里是技术论坛,希望卖广告的人不要在上面浪费空间,浪费查资料的人的时间了!!!!

说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