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弯管机行业的高手进来交流

楼主(2006-09-28):
有搞弯管机行业的朋友吗?进来交流一下。

网友A:
去年做了套弯32A的工字钢立弯的滚弯机~~相当麻烦~~
不知兄弟你是做哪种类型的?

楼主:
我刚刚学习CNC弯管机,不知兄台可否指点一二,不知能否寄点资料以供小弟学习。或发邮件给我。metronixlibing@yahoo.com.cn
小弟不甚感激!

楼主:
顺便下弟想了解一下,再这个行业里伺服系统一般有哪几家啊!

网友B:
弯管机不好做!
主要是回弹不好控制!

网友A:
是啊~~还有管的型号也相当的多,材质什么的对精度都有影响

楼主:
愿听其详!

网友B:
请把您的要求再说详细些

楼主:
就是弯管机的工作方式,需要哪些配件。在设计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因素。谢谢!

网友C:
现在台湾用的弯管机用的很多都是三菱的MR-J2S系列伺服。其他伺服也有安川,比较少,主要安川便宜。很多用三菱A现在用Q系列PLC来配合三菱J2S伺服做的上位,效果非常好。其他基本就没有了。用伺服的基本是CNC或者NC弯管机。本人主要给张家港的弯管机供伺服和上位、调试、安装等。有机会可以交流fig516@yahoo.com.cn.

网友D:
其实弯管机控制系统不复杂,一般两个轴:一个送料,一个旋转轴,可用PLC加触摸屏;
或用运动控制卡加工控机;复杂的是各种管材的加工工艺。
如果想再深了解,请发邮件shengood@sina.com.cn

楼主:
有没有弯管机的相关资料啊!想参考参考!谢谢!
cangxinge2006@yahoo.com.cn

网友E(2012-10-27):
现在刚入门,需要多学习一下,希望尽快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