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Developer软件里的STL指令怎么使用?
大名。。

楼主(2006-09-28):
三菱GX Developer软件里的STL指令怎么使用?我用的PLC是fx3uc和fx2n的,为什么输入stl指令后,stl单独占了一行呢,我用fxgpwin编辑,一般是 在stl指令后可以接其他的指令,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呢,还是我设置的有问题呢

大名。。

网友A:
“stl单独占了一行”,是这样的,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习惯后就一样了。

网友B:
我有一段SFC調適過的小程序,要的話聯繫我,yonghui_gao@taibeco.cn

大名。。

网友:
谁有这方面的程序给我截图上来看看好吗

网友C:
大马力:
     同是天崖沦落人!
     改天我给你个段子!

大名。。

网友D:
两个软件显示的有不同,编程手册上STL指令部分有说明的。

KFC???

网友:
这是什么指令啊

网友E:
请加31984487QQ群工控交流中心,大家一起来探讨!

网友F(2008-09-18):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好长时间了,哪个高手能给解决一下,我的邮箱地址wjy5854820@126.com给我发个例子

网友F: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好长时间了,哪个高手能给解决一下,我的邮箱地址why5854820@126.com给我发个例子

网友G(2014-01-08):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G:
使用GX-DEVELOPER编程软件编步进程序时,STL 输入后会独占一行。
如果使用FXGP_WIN_C编程软件编步进程序,STL 输入后就不会独占一行。
这是两种软件表示STL指令时梯形图显示不同的地方,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H:
和FEND 指令一样的不用驱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