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系统的应用

楼主(2006-09-28):
大家好: 最近本人刚接触伺服控制系统,请教各位 伺服控制系统有那几种控制方式.对西门子S7-200来说.直接用PLC上自带的高速输出,和用EM253模块有什么不同 谢谢

网友A:
扭矩,速度,位置这三种控制方式,直接用PLC控制就是位置控制方式

网友B:
西门子专门有运动控制系统MC.是单独的门类.

网友B:
如果对于控制精度、响应速度要求不是非常苛刻,那么由PLC+ENCODER也可以实现位置控制。但这和伺服控制系统是截然不同的。

网友C:
用EM253的话,最大的方便就是西门子会帮你把输出控制那块全搞定,只要在组态软件里设一下就可以了,只用PLC的高速输出的话,就要自己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