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泰克

楼主(2006-09-28):
求教海泰克人机跟PLC通信不上,有那位好心人能指教一下啊!!

网友A:
通讯不上可检查:
1.通讯线接线是否正确
2.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3.PLC型号选择是否正确
4.设置是读硬体设置还是软体设置
QQ  285684322

楼主:
aaaaa谢谢了,有海泰克6600后面那些拨码开关的说明吗??
     再此多谢了!!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这里没有6600的说明。但我知道1711是这样的
第5个DIP控制人机通讯参数是通过硬件指定还是通过软件设定。
ON是读硬体,OFF读软体。第7个是控制人机开机是进入系统画面还是进入用户画面的。
不知道6600有没有改,所以你需要确认一下。

网友B:
看通讯设置是否对,可以进入设置调整

网友C:
6600与1711的指拨开关设置是一样的.

网友D:
以下设置是否适用,望参考:

sw3  sw4
OFF  ON :执行使用者应用程序
ON   OFF:执行生产烧机程序
OFF  OFF:执行key校正程序

sw5
ON :PLC通信格式依PWS硬体目录工作参数设定
OFF:PLC通信格式依ADP3通信设定

sw6
ON :不要求密码
OFF:要求密码

sw7
ON :开机显示目录
OFF:直接进入ON-LINE连线

sw8
ON :密码等级1
OFF:密码等级3

sw9 背面COM1规格设定
ON :RS485或RS422+RTS
OFF:用MITSUBISHIACP--RS422+

sw10 背面COM2规格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