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触摸屏与PLC

楼主(2006-09-28):
紧急求助:客户明天来验货
西门子TP170B 触摸屏 与PLC 已连接
但模拟量上不来 显示是######

网友A:
可能是干扰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模拟量显示区域小于你设定的显示位数,比如你设定的是小数点前4位,小数点后2位,加上小数点共需要7位显示区域。如果你的显示框的显示区域小于7,就会出现#####。

网友C:
数据位数,4位和8位,两者之间要一致

网友D:
1.摸拟量接线错误
2.PLC中摸拟量设置错误.

网友E:
数据格式问题

网友F:
PLC模拟量值先转换。

网友G:
同意“旷野人”的说法,如果是设置和转换错误的话显示的应该是“00000”本人也遇倒过类似问题

网友H:
数据位数溢出!

网友I:
不可能是干扰,很可能是TP170B的显示框显示位设定的比实际值小了.

网友J:
我也有遇到过这种事;用的是泉毅的人界面,当时就是在设置显示位数时与实际的显示位数不一致;后改过就行了!

网友K:
同意亚星的意见

网友L:
估计楼主根本没连上,没连上的时候也是######,TP270前几天刚玩过,没连上也是这个样子。还是先确定是不是真的连通了

网友M:
同意冯广周的说法。上电时可以从触摸屏上快速闪过的提示信息知道二者是否建立连接。

网友N(2006-12-25):
下面引用由亚星在 2006-10-5 13:39:00 发表的内容:
  不可能是干扰,很可能是TP170B的显示框显示位设定的比实际值小了.
--------------------------------------------------------------------------------------------

同意,这个可能性大。 you huo有没有可能是PLC硬件组态模拟量模块的设置问题。

网友O:
可以现在程序里面监控一下有没有输入,如果有接线就是好的,根据以往经验,触摸屏的数值长度小于数值的实际长度.

网友P:
PLC模拟量设置问题或接线问题吧

网友D:
同意冯广周的说法,可能根本没有连上.

网友Q:
是只有模擬量數值不能正常讀取嗎?如果是,那就不會是模擬設置或者干擾問題

网友R(2007-06-21):
同意 坐拥潮起潮落的说法

网友S:
数据溢出了!

网友T:
与PLC通迅没成功,查查组态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