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求助

楼主(2006-09-28):
各位:
现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要求通过MODBUS协议将S7-200 PLC的数据送至另外一个系统。有哪一位有这方面的经验或有哪个QQ群上能讨论这个问题?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关键看另外的系统允许不允许你的PLC数据进入,如果允许的话,可以在哪个系统上做个软件就行

网友B:
另外一个系统支持MODBUS协议吗?如果是,非常简单.

网友C:
我在使用MODBUS 协议和 PLC 通讯,使用 IO SERVER TOOLKIT ,
不知 TOOLKIT DATABASE 如何处理RESPONSE DATA ,请大家激情
回复,共同探讨!

网友D:
见西门子网站。

网友E:
操作的不对,用串口监视器看一下

网友E:
发错地方了

网友F:
自助资料库有现场的案例学习。

网友G:
下个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