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楞纸板爆线的改善办法

楼主(2006-09-29):
我们一般会把瓦楞纸箱折痕线部位在加工、折叠、装箱及堆垛时出现的面里纸爆裂现象称为爆线。爆线严重影响纸箱外观,是纸板的重大质量缺陷之一。特别在天气干燥时节,爆线问题更是让众多纸箱企业倍受困扰,不仅严重影响到纸箱品质造成废品率急剧攀升,而且还会延迟交货期,使企业蒙受经济损失。通过不断摸索,笔者总结了一些有关改善爆线的方法,希望对纸箱企业有所帮助。

瓦楞纸箱行业所说的纸箱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以瓦楞纸板为印刷底材,经过水墨印刷开槽,再进行钉/粘而成的柔印纸箱,俗称为纸箱另一种则是指先进行平张PS版印刷,再经过裱坑、啤切及钉/粘工艺而成的纸箱,俗称彩盒或彩箱。两种纸箱使用材料及加工工艺相差很大,因而爆线的影响因素及控制办法也大不相同。

纸板爆线的影响因素

纸板质量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爆线也是如此。根源涉及材料、环境、方法、操作人员等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纸板水分含量是影响纸箱爆线的关键因素。纸是一种亲水性物质,吸水会变软变韧,失水则变硬变脆。当纸板的水分含量偏低时,水分对纸箱爆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面里纸耐折性下降,纸板的挺度增加,纸箱爆线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纸板芯平压强度增加,面里纸韧性下降,在进行压线时容易损坏面里纸,造成纸箱爆线。试验数据显示,一块面里纸为250g/m2挂面箱板纸、ECT为9000N/m的五层纸板,水分低于8%时,纸箱开始爆裂。面里纸改用耐折性能非常好的牛皮箱板纸时,纸箱抗爆裂能力明显提高,但若其水分含量低于6%的时候,纸箱开始出现爆裂。因此,保持纸板水分对防止纸箱爆裂非常重要。

瓦楞面、里纸本身的耐折性能也对纸板的爆线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讲,牛卡较挂面耐折一些,针叶木浆纸较阔叶木浆纸更耐折,原生浆抄造的纸比回收纸浆抄造的纸更耐折。纸箱厂若能根据天气湿度变化合理选择用纸,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纸箱爆裂。

瓦楞纸张的强度越大,面里纸在压线成型过程中所承受的抗张力越大,越容易造成纸板爆线。纸板的层数越多,也越容易爆线。如三坑纸板比双坑纸板更易产生爆线,双坑纸板又比单坑纸板易产生爆线。带A楞的纸板硬度比不带A楞的纸板高,因而更容易出现爆线。

印刷开槽时的操作不当也会引起纸箱爆线。如印刷机压线装置的上下凹凸滚轮的位置出现偏差,压线时力度偏大都会造成爆线。

瓦楞纸板面纸与里纸克重差距较大时,纸板容易产生爆线,克重相差越大,爆线越容易出现。如面纸140g/里纸250g的纸箱比面纸140g/里纸175g的纸箱更易出现爆线。因此在进行配纸时需注意面里纸克重的平衡。

纸板爆线的控制办法

保持瓦楞纸板的水分含量,是控制纸板爆线的最佳办法。从瓦线出来的瓦楞纸板水分含量控制在12~18%之间比较合理,印刷时水分含量应保持在10~13%。由于受一些客观条件限制,人们往往认为控制水分不太容易。在此,给大家介绍几个较为有效的办法:

首先,对瓦楞纸板加工工艺进行调整的传统办法是有一定效果的。通常我们可以采取如下方法加以控制:

制浆时适度调整浆糊的配方,增加浆糊中的水分含量。

适量增加上糊量。有实践证明适当增加上糊量可以有效提高纸板的水分含量,增加上糊量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粘合效果。

适当减少原纸与预热轮的接触面积,以免水分在预热缸上过多蒸发。

减少纸板在热板上的滞留时间。通过保持较高车速,减少热板长度,减轻热板蒸汽压力等办法来避免纸板在通过热板时的水分过多蒸发。使用此方法时必须注意保证纸板不脱坑。

其次,对纸板从瓦线出来到上机印刷这一段时间水分变化的规律缺乏认识是造成爆线的重要原因。纸板从瓦线出来时,其整体水分含量虽然比较高,但其各层纸的水分含量则极不平衡。测试表明,天气干燥季节,纸板刚从纸板线生产出来时面纸水分含量为8%左右,有的甚至低于6%,当纸板堆放4小时后,各层纸的水分趋于平衡,面纸水分增加到9%以上。因此,若纸板刚从瓦线出来时即上机印刷,由于此时面纸水分很低,容易导致压线位爆裂。所以纸板生产出来后应该堆放足够的时间,待各层纸的水分达到平衡后再上机印刷。纸板面、里纸水分偏低即进行印刷压线,压线部位会产生微裂,此后即使面、里纸水分增加,爆线问题也不可能避免。

若是客户的交货时间太短,无法有充分的时间让纸板水分平衡,给纸板表面温水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湿水时最好避免波及印刷部位,否则会对印刷造成不良影响。如果条件许可,可利用废旧实地版制作一块湿水版,先用一座印刷站对压线部位湿水,然后再进行印刷。这样即可以对压线位进行快速湿水,又不影响印刷质量。

当无法通过控制水分含量来改善纸板爆裂时,改用耐折性更好的牛皮箱板纸也可以有效的减轻纸箱的爆裂程度,目前尚无可靠试验显示可以完全避免爆线问题。有测试数据显示面纸及里纸均为100%原木浆的牛卡纸的纸板,其水分含量低至6%时也会出现爆裂现象。通常原纸的耐折性能好坏可以从该纸的纵向撕裂度及耐破度两项物理性能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纵向撕裂度和耐破度高的原纸,其耐折性能也相应的高一些。

在配置用纸的时候,除非有特殊要求,我们应尽量缩小面里纸克重的差别。譬如我们应尽量避免生产K=B,K=C纸板,因为这样容易导致B纸或C纸爆裂。事实上,绝大多数瓦楞板加工厂家都没有生产K=B,K=C一类的瓦楞纸板,由此可见这个原则早已得到同行的认同和遵循。如果因客观原因不得不采用这种配置时,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克重较低的那层纸选用长纤维的牛皮箱板纸。

对于不同强度的瓦楞纸板,我们在配纸时对面、里纸的选配应区别对待。对纸板边压强度或整箱抗压强度要求越高的纸箱,面、里纸也应选用更高耐折度的纸匹配。

对于A、BA、BCA等含A坑形组合的瓦楞板,有选择性的使用耐折性较好的原纸与A瓦楞贴合,也可以有效防止纸板爆线。

纸板在开槽压线时要注意调整好压线上下凹凸滚轮的位置,对开槽压线过程中出现的细微偏差也要及时调整。适度的减轻压线力度也可以改善爆线,但此办法可能会造成纸箱成型不良。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加大印刷压力,将干硬的纸板适当压软,也可减轻爆线。但此办法会大大降低纸箱的抗压强度,因此不可滥用。
来自中国造纸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