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LINK的Utility测试模块时遇到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6-09-29):
我的Utility的版本是4.01,测试时找不到模块;接线如下:
用串口连接线(一端是公头,一端母头),将ND-6520与计算机相接,用普通导线将ND-6017的(Y)DATA+,(G)DATA-分别与ND-6520的(Y)DATA+,(G)DATA-对应相接;然后接通24V的直流电源;用ADLINK的Utility初始化时没有找到模块,请指教,谢谢!

关于问题的补充:
   将RS-232用来和调制解调器连接,而以拨号上网为主的话,计算机和调制解调器间的线路上是不需要进行跳线和其他改变的;但是当RS-232来和其他的设备连接时,有时就需要必要的跳线,一般常见的跳线方法如下:只要到电子市场买一条RS-232的线材,将其中一端的接头拆掉,再将里面的第2引脚和第3引脚对调即可。

    请问上面用Utility测试时遇到的问题是否是因为我没有跳线?
    还有一个问题,普通的导线能用来传输RS-485吗?
以上问题,请指教,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