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机组用变频器节能

楼主(2006-09-29):
在空调机组那一部分可以安装变频器进行节能,,风机部分电机转速不变,是用自动调节器调节挡板控制风量的

网友A:
冷冻水、冷却水、冷却踏、风机,把档板去掉可以使用温差或者压差传感器自动控制电机转速,或者手动调节电机的转速!

网友A:
冷冻水、冷却水、冷却塔、风机,把档板去掉可以使用温差或者压差传感器自动控制电机转速,或者手动调节电机的转速!

楼主:
空调机组是有一中央控制室,车间内有温度湿度传感器来感应室内温度,反馈给中央机房,然后机房给自动调节仪一个信号用来调节挡板大小,可否变频器与市电之间自动转换,防止变频器出故障时,有影响

楼主:
谢谢瞿兄,那里有比较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