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关于流量计的累积量如何传到上位机

楼主(2006-09-29):
如果是选择电流输出,好象要经过一个积分算法,似乎因为是计算方法,可能准确性很差
如果是脉冲输出,通过记数器测量脉冲数,根据脉冲当量计算累加量,这样似乎较准确
具体是怎样的情况,我想请教下大家,特别是电流输出时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建议别在4,20MA二端,只采5-19,就可以了。另外流量计的累积量
的正确与否,与采集计算不是很有关,主要和流量计的安装有关。

楼主:
呵呵,5-19是什么啊?

网友B:
应该看要求。你是箱子开发板子?还是有现成的表或其他设备?

楼主:
我是做仪表维护的,客户问到这个问题

网友C:
给你推荐一款积算仪带串口输出,可接任何标准信号.15900777094

网友D(2006-11-05):
电流输出的只是瞬时流量,不是累积流量,如果需要累积流量,就需要二次仪表或者上位机组态软件里累积!

网友E:
直接在上位机上做流量累积就可以,流量计输出的是瞬时流量信号

网友F:
可以直接用流量积算仪的二次表积算
用二次表的RS485通信上传到上位机
现在带通信的二次国产已很多了
且相对积算准确
上位可以用国产的组态软件。

网友G:
同意
抵制倭货:
支持国产!!

网友H:
有两钟方法:
(1)在PLC中做流量累积,具体算法是把流量除以3600,每秒加一次,结果就是累积量.
(2)在上位机中做累积,方法相同.
个人认为在PLC中做累积比较好,这个数据可以给多个上位机使用,不会出现偏差.上位机的计时可能不太精准,还有上位机,开停机就会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