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紧急求助

楼主(2006-09-29):
用s7-200采集15个高速脉冲信号,要采用哪种输入模块阿,求各位大哥帮帮忙,小弟要挂了!

楼主:
求大哥们帮帮忙吧!

网友A:
s7-200支持这种输入,选择合适的开关量输入模块就行。

楼主:
谢谢,可是我看普通数字输入的延时很大啊!

网友B:
应该有高速计数模块的啊,不知道,能不能用,还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请高手,参与讨论啊!!

网友C:
用高速计数模块,具体型号记不清了。查查相关资料嘛

网友D:
用S7-200采集15路高速信号?好象是在给自己找麻烦.理论上用高速技术模板可以,但是15路,哈哈,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