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真空度测量

楼主(2006-09-29):
负压-(90-98)KPa测量时用哪种压力变送器好一点?要能长期稳定运行。fangfeng160238@163.com

网友A:
有没有价格要求?simeonpu@163.com

网友B:
用负压传感器就可以
详细资料请浏览公司网站:
型号为NS-K
输入
压力范围
 0~-0.5kPa…-1kPa…-10kPa…-30kPa…-50kPa…-100kPa
过载能力 2倍
测量介质 对不锈钢不腐蚀的气、液体
工作方式 负压、真空度
工作电压 5VDC或10VDC(24V)
输出
满程输出 100mV或0~5V、4~20mA
零位输出 ≤2mV
综合精度 0.05%、0.1%、0.3%F.S
非线性 ±0.1%F.S(典型值)
重复性 ±0.1%F.S(典型值)
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范围 -40~120℃
温度补偿范围 25~80℃
温度漂移 0.025%F.S/℃
物理特征
压力连接 M12×1、74°锥  M20×1.5  其他形式
电气连接 航空接插件、电缆连接、大Hirschmann、小Hirschmann
www.tm-auto.com

网友C:
这种传感器,太多了,这是普通量程,几个PA的都很多,自己选一个价格合适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