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关于台达PLC EH系列高速计数器的使用?不知高速度输出能否直接接如高速输入呢?如果可以是否对计算速度有影响?

楼主(2006-09-29):
关于台达PLC EH系列高速计数器的使用?不知高速度输出能否直接接如高速输入呢?如果可以是否对计算速度有影响?

网友A:
高速输出是可以直接接入高速输入的。但不知道您是“否对计算速度有影响?”是什么意思呢?能否明确说明,或者说明您的控制要求。

楼主:
因为听人家讲过:假设速计数器是200K HZ的,如果将高速输出接到高速输入 则因两者的总和不 能超过200K ,他们会降低到原来的一半!

网友B:
你那是硬件计数器吗?内部计数器好象没这限制吧,要么就RST他拉。
请高人批评指教

楼主:
可能我说的不够清楚:
台达PLC EH系列PLC 具体型号是:DVP32EH00T 里面有提到(内建独立两轴200K HZ伺服定位功能)
是啥意思??
是说此型号的PLC具有200K HZ的脉冲发射功能?
还是说它有200K HZ的高速计算功能?
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台达此系列的PLC说明书???
my e-mail:mousehay@163.com

网友B:
上他们的官网下啊~~~资料挺全的
网址:www.delta.com.tw 看不了E文可以选中文D

网友C:
两年没来了,论坛真热闹啊
回复以下:
内建独立两轴200K HZ伺服定位功能是指两路脉冲输出均可达到200K赫兹的频率。如果脉冲输出接到脉冲输入端是不会对脉冲频率产生任何影响的。也就是说EH的主机硬件高速计数器可以单独每路接收200K赫兹的脉冲频率。而另外的两路就不能够接受这么高的频率了。

网友D:
恩,有道理。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