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70配方

楼主(2006-09-29):
有一机器, OP270操作面板加S7-300, 请问配方是储存在OP270操作面板还是S7-300的DB里面?

网友A:
我以前做过混凝土搅拌站,我们是存在S7-300的DB里,通过OP270调用,你这个应该也是吧

网友B:
存在db里面,然后通过调用来实现

楼主:
SIEMENS的工程师说储存在OP270操作面板的CF卡上

网友C:
都可以,看你如何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