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电机轴向载荷与所带机械重量之间的关系

楼主(2006-09-29):
请教大家:
    伺服出现过载,主要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呢?负载重量、惯量、功率之间是什么关系呀?

网友A:
过载的原因,最直接的就是负载太大,解决办法是换大电机。重量与惯量以及功率的关系,建议复习高中物理中关于转动的部分。

楼主:
多谢刘老师!我会好好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