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知道直线编码器怎么使用

楼主(2006-09-29):
请问有谁知道直线编码器如何使用?

网友A:
接线和旋转编码器一会事

网友B:
原理和旋转编码器一样的,输出也一样,欢迎咨询13961717130

网友C:
直线编码器如何使用?
请问楼主是问该怎么与PLC或计数器连接呢,还是怎么操作?看看下面这个,或许能有一些启发吧。

拉线式编码器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瑞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载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用这个好,拉出多长线,就是你要的长度,而且精度,行程你都可选,有做建材的客户就是这么用的,

东莞市铭圣电机有限公司——专业编码器、温控器、SCR
TEL:0769-85987399  85965129  85085692   刘智香
http://www.minsen.net

网友D(2008-09-15):
应该是位移计吧,原理都差不多,成本要少得多

网友E:
直线编码器是不是就是直线光栅尺

网友F:
直线编码器就是直线光栅尺

网友G:
直线编码器,直线光栅尺,拉线式编码器

应是有些差别的吧

网友H(2008-11-28):
除了光柵尺, 還有磁柵尺, 如你要求的精準度不高, 可用磁柵尺, 如有需要可電郵給我 kkung@renh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