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YAMATAKE DCS与OMRON通讯

楼主(2006-09-29):
我公司使用的DCS是YAMATAKE的Harmonas DEO200,现在希望将一台OMRON C200HE的PLC联入DCS,并在DCS的画面上监控。
由于小弟对YAMATAKE的通讯模块不熟悉,所以向各位大侠求教!
wangwangzai819@sohu.com

网友A:
编写一个OMRON C200HE的hostlink通讯程序(或采用组态软件),然后通过DDE/OPC来实现数据交换。

网友B:
CS中有通讯模块 要求硬件+软件支持 不过我也不是很了解!

楼主:
C200HE CPU42上有232C和485/422接口,能不能直接用通信线双绞线将其和DCS连接,并在C200HE中设置DM6645/DM6650呢?

楼主:
感谢如火,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省掉一台操作站,把信号直接以类似子站的形式传到DCS上,而不用在两个数据系统中互相调用。

网友C:
用串口卡直接可以通讯到DCS里,但要占很大的负荷,DCS还要重新组态并重新下装。

楼主:
感谢小掏,我就是想用DCS的串口卡模块,可是他有好几种,适用于OMRON的也有两三个,请赐教。

楼主:
我咨询了YAMATAKE DCS的厂家,他给我寄来了“增强型串口模块说明书”,我仔细阅读了一下,发现他要求所通讯的PLC支持MODBUS协议。可是我在C200HE的说明书上没有看到它支持这项通讯方式?!实在苦恼!

网友D:
DCS操作员站中插块MOXA的CP-132 RS422卡。
通过RS422接C200HE上的RS422口。
DCS操作员站再安装Omron的SYSMAC OPC。
DCS的监控软件作OPC Client。

这样作是最简单的,并且你的DCS不需要重新组态硬件和下装。

楼主:
谢谢展翅飞翔,这个方法我给老大提出过,它说要整合,并且这样的话安装通讯卡的操作站不能故障,它的单一成为隐患。
我的DCS可以在大修的时候组态、下装、重启,盼望赐教。

网友E:
YAMATAKE分散型串口模块具有3种类型,Melsec,Sysmac,Modbus
这里使用Sysmac型卡,通过X-BUS与控制器HC或DOPC相连,至多8块
前面JoneFan朋友提到的是“增强型串口模块”目前适用于Modbus
两者区别是支持的点数大小。
软硬件组态请自行设计增加
或可联系山武上海系统部寻求解决方法
Tel:021-64485981/2/3转139  俞先生

楼主:
谢谢毁灭烈焰,是否能告诉我它和omron c200HE的连接方法

网友E:
RS232,422或485直连

楼主:
谢谢毁灭烈焰。

楼主:
我想试试使用OMRON C200HE上的RS232端口(无协议通讯),编写读取和发送指令,在通讯线两端各加一个RS232/485转换器,在YAMATAKE DCS上使用分散型串口模块(Sysmac型),再在RTC上对其组态。
请问这样可以吧?

网友E:
通上之后,RTC上就直接可以引用PLC的寄存器了
不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些个

楼主:
毁灭烈焰,唐先生最近出差了,等他回来时能否通知我一声,谢谢!

楼主(2007-05-22):
我加RS232/485转换器是为了延长通信距离,RTC上可以直接引用DM和HR数值,我修改一下OMRON程序将数据写入以上存储器中。下个月要停机检修,我可以试试了。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