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什么系列的PLC带万年历?

楼主(2006-09-29):
我想问一下:
台达有哪些型号的PLC带万年历?能否详细的告诉我.对点数没有限制.

网友A:
SA/EH/SC系列PLC带万年历功能!

网友B:
德维森的V80标准型都带万年历,还有相关的日历的加减比较。

网友C:
有听说过,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D:
万年历只跟系列有关,跟点数无关.

楼主(2006-10-30):
有些人我就不说了
回答时仔细看看嘛
哎,估计是忙的.......
谢谢各位!

网友D:
有些人我就不说了
回答时仔细看看嘛
哎,估计是忙的.......
谢谢各位!
不会是说我的吧,汗.

网友E:
台达触摸屏的时间 怎么用PLC读取啊

网友F:
台达触摸屏的时间 怎么用PLC读取啊
一般是用数据配方吧 上传就可以了

网友G:
取回来后,用MOV往PLC的D里面送就可以了

网友G:
说的还不够清楚?
在DOP的CLOCK宏或者在BACKGROUND宏里面写上如$100=getsystemtime,系统的时间就放在以$100开始的7个字内
分别是年,月,日,星期,时,分,秒

楼主:
这样我就不要去选择那些带万年历的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