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考试题

楼主(2006-09-29):
今天公司举行电工考试,其中有一道题:电压380V的三相负载三角形连接,有功功率5KW,无功功率3Kva,求其相电流与功率因数?经过计算后得到的功率因数是0.45,相电流时3.7A,不知对否?

网友A:
0.86和15.3A,呵呵,不知道对不对啊,我已不做题好多年了!

网友B:
关注啊!!
怎么求,基础理论太重要了!!
回家查一下!!

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总功率
功率=根号3*U*I*功率因数

不知道对否!!

网友B:
这样求出的电流不知道,是相电流还是线电流!!!
我们用钳型表测出来是相电流吗?

网友C:
三角负载线电流等相电流

网友C:
 三角负载线电流等相电流的1。73倍。星形相线相等

网友C:
9。8A。0。67对不对

网友D:
复习一下.

网友E(2009-05-29):
功率因数0.86,相电流8.86A。

网友E:
引用 网友A:
0.86和15.3A,呵呵,不知道对不对啊,我已不做题好多年了!

1楼算的是线电流,楼主要的是相电流!

网友F:
真的好好复习一下

老久不做了还真是一时难想起

网友G:
0.625               12.2      ???????????

网友E:
错了,线电压是8.86A,相电压只有5.12A!

网友E:
对于单相电来说,P=UIcosφ,U和I分别为相电压和相电流。

如果是三相电,那么P=3UIcosφ,U和I还是相电压和相电流。

对于三角形接法,线电压=相电压,线电流=1.732×相电流;

对于Y型接法,线电压=1.732×相电压,线电流=相电流。

因此,对于三角形接法,P=3UIcosφ=3×相电压×相电流×功率因数=3×线电压×线电流/1.732×功率因数=1.732×线电压×线电流×功率因数;

对于Y型接法,P=3UIcosφ=3×相电压×相电流×功率因数=3×线电压/1.732×线电流×功率因数=1.732×线电压×线电流×功率因数。

通过以上的推导过程,可以看出,无论三角形接法还是Y型接法,总的功率=1.732×线电压×线电流×功率因数。

线电压即我们接到电机上的三相电压,一般为380V(除非降压为三相220V的),线电流即我们用钳表测得的电流。

按照楼主的说法,线电压为380V,功率因数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就计算出来,为0.86,那么线电流就很好计算了:

三相电功率计算公式:P=1.732×UIcosφ,其中U为线电压,I为线电流

因此5000=1.732×380×I×0.86即可算出I=8.86,即线电流为8.86A,除以1.732为5.12A为相电流。

以上,个人的观点,如有失误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