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望大侠们指教!

楼主(2006-09-29):
小弟我刚刚接触伺服系统,对电子齿轮比这一概念搞不清楚!!

网友A:
就在这里,用“电子齿轮比”搜索一下。

网友B:
是不是有点类似步进的细分.

网友C:
就是把编码器的反馈信号进行细分。分成2的N次方的反馈脉冲。

网友D:
电子齿轮比只用到输入上
反馈脉冲无所谓齿轮比的概念?

网友C:
哦。说错了。

网友E:
能把一个脉冲设成任意的位移

网友F:
“电子齿轮比”概念也存在于多轴联动的运动中,是只将一个轴设为主动轴,另外一个或者几个设为从动轴,从动轴跟随主动轴以一定的比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