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运行

楼主(2006-09-29):
小弟现在手上,有这样的一个项目,有些东西吃不准,看诸位能否给个提示,谢谢了!!!

  要求:1,伺服电机300RPM,1.5KW,在0.16秒内达到额定转速,然后匀速运行0.3秒后减速,
         在0.16秒速度减到0m/s,整个过程0.66s
       2,做完上述运动后,停止2S,然后重复上述动作。
       3,电机驱动的是一个直线系统,负载在直线上高速运行,速度在6m/s,负载算10公斤。

  问题:1,由于动作频繁,一般的伺服电机是否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
        2,什么样的伺服电机,做这样的工作比较好呢?

楼主:
   小弟现在手上,有这样的一个项目,有些东西吃不准,看诸位能否给个提示,谢谢了!!!

  要求:1,伺服电机3000RPM,1.5KW,在0.16秒内达到额定转速,然后匀速运行0.3秒后减速,
         在0.16秒速度减到0m/s,整个过程0.66s
       2,做完上述运动后,停止2S,然后重复上述动作。
       3,电机驱动的是一个直线系统,负载在直线上高速运行,速度在6m/s,负载算10公斤。

  问题:1,由于动作频繁,一般的伺服电机是否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
        2,什么样的伺服电机,做这样的工作比较好呢?

网友A:
好象功率不够吧,而且,用旋转伺服实现 6m/s 的速度,我觉得有点难。

楼主:
刘老师:
   你建议用多大的伺服电机呢?用什么样的电机?
   希望你不吝赐教!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我用负载的质量、速度和加速时间计算,电机的功率不够,虽然伺服号称可以有超出额定扭矩几倍瞬时输出,不过,考虑到传动机构本身的惯量和传动效率,我还是觉得有点悬。建议您自己再算一下。
另外,我请教一下,你是用什么方式要实现6m/s的速度,齿排吗?

楼主:
刘老师:
   你好!
   这几天,我一直没上网。
   先谢谢你的回复。
   我是用伺服电机驱动一个同步带的系统。用联轴器直接连起。
   驱动轮每转一圈,所驱动的滑块行进180mm,在保证所需要扭力的情况下(3N.M),是否可行?我计算是可以,不知道电机是否能在这样短时间内,做这样的工作?你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网友A:
6m/s的速度,0.16秒的加速时间,按照直线加速计算,加速度是37.5m/s/s,
10公斤的东西,实现这样的加速度就是要375N的推力,
把推力乘以速度,就是功率了,在加速的最后时刻,功率是2.25KW

当然,你可以选择适当的加速曲线回避这个峰值功率,不过,上面的计算中也没有算各种阻力和传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