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编码器输出接线问题

楼主(2006-09-29):
刚接触伺服电机,对安川伺服电机编码器的接线不了解,急着做试验,望前辈指点。
电机:安川SGMAH-04AAA41,编码器为其配套产品
请问:伺服驱动器CN1接口的PG编码器分频输出端PAO,/PAO与PBO,/PBO以及PCO,/PCO怎么接单片机控制接口(都是一些普通的I/O口)??我没有用PMAC卡,用的是自制的电路板。

楼主:
请问这里有安川伺服电机的技术支持吗?急需向您请教一些编码器接线问题,谢谢!!我的QQ:119421776

网友A:
只要电压不超过不会烧坏,你可以试下啊。如果你单片机要A,B相信号。你可以试着吧PA0,PB0接进去试下。
不过还是建议你打电话去问吧。别人不一定都上这个网!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主要不知道PAO,PBO信号分频输出有什么作用,即使输入单片机也不清楚该如何控制这些信号。

网友B:
就是,打电话到厂家要使用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