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类别

楼主(2006-09-29):
www.cnsjv.com阀门的用途广泛,种类繁多,分类方法也比较多。总的可分两大类:

第一类自动阀门:依靠介质(液体、气体)本身的能力而自行动作的阀门。如止回阀、安全阀、调节阀、疏水阀、减压阀等。

第二类驱动阀门:借助手动、电动、液动、气动来操纵动作的阀门。如闸阀,截止阀、节流阀、蝶阀、球阀、旋塞阀等。

此外,阀门的分类还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按结构特征,根据关闭件相对于阀座移动的方向可分:

1. 截门形:关闭件沿着阀座中心移动。
2. 闸门形:关闭件沿着垂直阀座中心移动。
3. 旋塞和球形:关闭件是柱塞或球,围绕本身的中心线旋转。
4. 旋启形;关闭件围绕阀座外的轴旋转。
5. 碟形:关闭件的圆盘,围绕阀座内的轴旋转。
6. 滑阀形:关闭件在垂直于通道的方向滑动。

按结构种类分主要有:

旋塞阀、闸阀、截止阀、球阀—用于开启或关闭管道的介质流动。
止回阀(包括底阀)—用于自动防止管道内的介质倒流。 节流阀—用于调节管道介质的流量。
蝶阀—用于开启或关闭管道内的介质。也可作调节用。
安全阀—用于锅炉、容器设备及管道上,当介质压力趔过规定数值时,能自动排除 过剩介质压力,保证生产运行安全。
减压阀—用于自动降低管道及设备内介质压力。系使介质经过阀瓣的间隙时,产生阻力造成压力损失,达到减压目的。
疏水器—用于蒸汽管道上自动排除冷凝水,防止蒸汽损失或泄漏。

二、按用途,根据阀门的不同用途可分:

1. 开断用:用来接通或切断管路介质,如截止阀、闸阀、球阀、蝶阀等。
2. 止回用:用来防止介质倒流,如止回阀。
3. 调节用:用来调节介质的压力和流量,如调节阀、减压阀。
4. 分配用:用来改变介质流向、分配介质,如三通旋塞、分配阀、滑阀等。
5. 安全阀:在介质压力超过规定值时,用来排放多余的介质,保证管路系统及设备安全,如安全阀、事故阀。
6. 他特殊用途:如疏水阀、放空阀、排污阀等。 <![endif]>

按用途和作用分类

截断阀类——主要用于截断或接通介质流。包括闸阀、截止阀、隔膜阀、球阀、旋塞阀、碟阀、柱塞阀、球塞阀、针型仪表阀等。 调节阀类——主要用于调节介质的流量、压力等。包括调节阀、节流阀、减压阀等。
止回阀类——用于阻止介质倒流。包括各种结构的止回阀。
分流阀类——用于分离、分配或混合介质。包括各种结构的分配阀和疏水阀等。
安全阀类——用于介质超压时的安全保护。包括各种类型的安全阀。

三、按驱动方式,根据不同的驱动方式可分:

1. 手动:借助手轮、手柄、杠杆或链轮等,有人力驱动,传动较大力矩时,装有蜗轮、齿轮等减速装置。
2. 电动:借助电机或其他电气装置来驱动。
3. 液动:借助(水、油)来驱动。
4. 气动;借助压缩空气来驱动。

四、按压力,根据阀门的公称压力可分:

1. 真空阀:绝对压力<0.1MPa即760mm汞柱高的阀门,通常用mm汞柱或mm
水柱表示压力。
2. 低压阀:公称压力PN≤1.6MPa的阀门(包括PN≤1.6MPa的钢阀)
3. 中压阀:公称压力PN2.5—6.4MPa的阀门。
4. 高压阀:公称压力PN10.0—80.0MPa的阀门。
5. 超高压阀:公称压力PN≥100.0MPa的阀门。

五、按介质的温度分,根据阀门工作时的介质温度可分:

1. 普通阀门:适用于介质温度-40~425℃的阀门。
2. 高温阀门:适用于介质温度425~600℃的阀门。
3. 耐热阀门:适用于介质温度600℃以上的阀门。
4. 低温阀门:适用于介质温度-40~-150℃的阀门。
5. 超低温阀门:适用于介质温度-150℃以下的阀门。

六、按公称通径分,根据阀门的公称通径可分:

1. 小口径阀门:公称通径DN<40mm的阀门。
2. 中口径阀门:公称通径DN50~300mm的阀门。
3. 大口径阀门:公称通径DN350~1200mm的阀门。
4. 特大口径阀门:公称通径DN≥1400mm的阀门。

七、按与管道连接方式分,根据阀门与管道连接方式可分;

1. 法兰连接阀门:阀体带有法兰,与管道采用法兰连接的阀门。
2. 螺纹连接阀门:阀体带有内螺纹或外螺纹,与管道采用螺纹连接的阀门。
3. 焊接连接阀门:阀体带有焊口,与管道采用焊接连接的阀门。
4. 夹箍连接阀门:阀体上带有夹口,与管道采用夹箍连接的阀门。
5. 卡套连接阀门:采用卡套与管道连接的阀门。

按阀体材料分类

非金属材料阀门——如陶瓷阀门、玻璃钢阀门、塑料阀门。
金属材料阀门——如铜合金阀门、铝合金阀门、铅合金阀门、钛合金阀门、蒙乃尔合金阀门、铸铁阀门、碳钢
阀门、铸钢阀门、低合金钢阀门、高合金钢阀门。
金属阀体衬里阀门——如衬铅阀门、衬塑料阀门、衬搪瓷阀门。

通用分类法

这种分类方法既按原理、作用又按结构划分,是目前国际、国内最常用的分类方法。一般分闸阀、截止阀、节流阀、仪表阀、柱塞阀、隔膜阀、旋塞阀、球阀、蝶阀、止回阀、减压阀安全阀、疏水阀、调节阀、底阀、过滤器、排污阀等。 由于阀门的用途是广泛的,因此它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例如:在发电厂中阀门能够控制锅炉和汽轮机的运转;在石油、化工生产中,阀门同样也起着控制全部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的正常运转。在其它部门也是这样。尽管如此,阀门同其它产品比较往往被人们忽视。例如:在安装机器设备时,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主要机器设备
方面,如:压缩机、高压容器、锅炉等;也有的选用不当……。这些作法都会使整个生产效率降低或停产、或造成种种其它事故发生。 因此,对阀门的选用、安装、使用等都必须
进行认真负责的工作。尤其对现代化工业生产和建设更应如此。
文字www.cnsjv.com www.cnsjv.comwww.cnsjv.com

网友A:
总结得很好,很齐全,向版主学习

网友B:
总结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