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伺服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6-09-29):
我现在再做一条复合机的生产线 ,具体控制要求是这样的;

两主传动A,B需同步 ,以它们来作为生产能力的体现(生产能力一般40米/分,伺服50多转/

分, 3.5kw, 重量大约200公斤的辊筒  水平轴 ),主传动A 前还有一电机C 需跟随A,主动

B前也有一电机D 需跟随B, 电机C前 还有一伺服电机E和一张力传感器来控制产品的张力大小。

因老板坚持要全用伺服电机(A,B,C,D,E) ,电机驱动的都是辊筒,系统有PLC、(D/A,A/D模块)、触摸屏, 能通过触摸屏来改变生产速度 ,能改变C,D 跟随A,B的比例,最主要的是这几个电机能尽量同步,其以前我考虑主传动A,B用变频器来控制,其余用伺服。

现伺服电机太多 ,伺服系统采取那种控制模式好呢?现初步打算:

1:以A伺服电机为参考(我把它定为整条线的生产能力的体现,因A,B的负载一样),于是

打算把A,B伺服放大器采取位置控制模式 通过PLC发脉冲控制 理论上应该能同步。

2:伺服电机C采取速度模式,电机C跟随A ,放大器 A输出模拟量电压作为C的速度给定,同理D跟随B.

3:E电机 放大器采取转矩控制模式 张力控制器检测张力大小信号给PLC ,然后PLC输出模拟量信号给 电机E .

当调整生产速度的时候 C,D是否很好的能跟随A,B?当采取速度控制,转据控制时 模拟量

给定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应刚接触伺服,这些天也看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还是觉得自己

思路有点乱,希望能得到各位前辈的指点,提示!!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你的整个系统用TRIO控制器MC206X就可搞定。MC206X可直接接常用触摸屏(例如HITECH,EVIEW,WEINVIEW,FUJI,OMRON,PROFACE).你可以通过触摸屏(两个变量)改变C,D 跟随A,B的比例。整个控制会非常简单明了。
你的运动轨迹可以通过虚拟轴(纯数学轴)产生,至于张力,我们有更简单实用的解决办法。
Base(6) "6轴是虚拟轴
forward "往前转(速度也可通过触摸屏随时改变)
connect(1,6) axis(0) "0轴是你的A轴,按1:1的关系和6轴相联
connect(1,6) axis(1) "1轴是你的B轴,按1:1的关系和6轴相联
connect(vr(0),6) axis(2)"2轴是你的C轴,按VR(0):1的关系和6轴(A轴)相联
connect(vr(1),6) axis(3)"3轴是你的D轴,按vr(1):1的关系和6轴(B轴)相联
MC206X也有模拟量输入可直接接受张力信号并发模拟量信号给E进行张力控制。但我们有非常简单的张力控制方式,你甚至不需要张力传感器。
上面的VR(0)和VR(1)是你通过触摸屏输入的比例系数。通过以上跟踪虚拟轴的办法,就可避免由于跟踪实际轴引起额外的偏差(例如A 轴的波动会加到C轴上)。

需进一步信息可联系021-58797659 或
wyezyn@126.com

网友B:
50RPM,建议在机构上加减速,把电机的转速加上去,否则伺服功率有太大的浪费。

你所提的同步,具体要求是什么?你能接受的误差范围是多少?没有具体的数据要求大概只能看到广告回复了。

网友A:
我提到的是给客户的有价值的解决方案。根本谈不上广告。
你也可把你的galil解决方案拿出来,叫客户做个公平的抉择。
我感觉人家200 公斤的棍子用3.5kW的伺服应该已经加减速机了。
“你所提的同步,具体要求是什么?”我觉得人家的要求已经很具体了。

网友B:
“我感觉人家200 公斤的棍子用3.5kW的伺服应该已经加减速机了。”
加了减速机伺服50多转,您的判断还真的很有道理。

““你所提的同步,具体要求是什么?”我觉得人家的要求已经很具体了。”
没有允许误差的数据,还真的是很具体了。

“你也可把你的galil解决方案拿出来,叫客户做个公平的抉择。”
没有技术指标要求,就没有明确的方案,这您也不懂吗?不知道允许误差是多少,我是不知道应该使用什么规格的控制器。我也不会在这里给别人主动提 GALIL 的方案。想当然的随便报个型号,不管性能够不够,也不管在性能满足的前提下相对价格高不高,这种不负责任的推销,不算广告?或者您真的有把握TRIO的产品性能世界第一,价格全球最贱?

网友A:
关于转动惯量比,对于您这位高手应该不会不知吧?
我无意与你口水战.我的判断旁观者清.你作为代理商在此做版主自己也说过不妥.表面上你好象热心帮助别人,透过现象本质旁观者清.
你要真是不图回报的想做雷锋,就主动退出版主.
你不让别人用公司名作为网名却对你代理产品的人用该产品名不闻不问.
我希望以后我的贴子用不着你评价!你还不够资格和我谈!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这些天度假,没时间上网.十一过后,再来看看.

网友C:
这么热闹啊,呵呵,好,老宋也来凑凑热闹。
1,如果没有精度要求,达到“同步”确实是很难判断。
2,无论如何,PLC控制不妥,楼主有钱,可以考虑我的PMAC卡(美国PMAC-104卡可能是目前这些大牌控制器中价格最低的),也可以考虑斑竹的galil卡,如果钱少,干脆用国产的卡,只是国产卡一般只能做开环控制,不过,我的客户用单片机控制3个1000W富士伺服用在龙门式设备上,左右电机同步从没有出过问题,还要做插补。所以,如果伺服好,或者调试的好,伺服电机同步其实没什么大问题的。
3,控制方式ABCD还是都用一样的方式好,位置就都用位置,或者都用速度。这样控制起来方便,如果用速度方式(模拟量),那对系统要求就要高一点,多轴联动如果要求同步精度高,其实对系统要求还是满高的,有一个办法就是讲脉冲并联,如果伺服调整的好(伺服性能好,如使用富士伺服).也是一个办法,这样也就无所谓用什么系统拉。反正也就是按比例同步吗。只要电机选择的合理,也就没什么问题。
4,电机选择一定要对,楼主3。5KW伺服不知道是根据什么选取的,如果伺服电机选择的有问题,那一切都是空谈。

网友D:
   蛮热闹的哈,有人向“权威”(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挑战不是一件坏事,但还是觉得也要应该有理有据,如果变成了骂街似乎就有点污染这里的环境了。

网友B:
致:同步控制
“惯量比”这么高深的概念,我好象听人提过。就“生产能力一般40米/分,伺服50多转/分”这两个数据来看,通过减速机构来换小伺服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就一般伺服允许的惯量比范围,选择合适的减速比,把电机的转速提到几百上千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另外一些与技术无关东西,也不得不废些话:关于广告,去年工控网论坛的要求是没有广告,最近几个月默认为删除无技术内容,与主题无关的广告。关于发言时的笔名,论坛的总版主建议大家不要用公司名或产品名作为笔名,我在这里也重复过这个建议。这只是建议而已,如果肯回避一下,给个面子,我就接着;如果不给面子,我也就只能忍着。即使是我的同事,也就是同在北京的诸位肯给我面子。
至于够不够资格谈,在这个论坛里好象没有资格问题。

致沈阳老宋:
“无论如何,PLC控制不妥”
其实我觉得,多半有个PLC就够了,否则上面也不用废那么多话。

“电机选择一定要对,楼主3。5KW伺服不知道是根据什么选取的"
我很怀疑这里有问题,如果只是凭功率选的,一般的伺服在50转的速度下远达不到标称的功率。如果是按照惯量和扭矩选的,建议加减速机构,起码让伺服转到七、八百转吧。

网友E:
     在这版块里,刘版大还是一个热心的人,而且不图利.不象某些个人,标榜自已是能人,却要一些利益来做为"帮助"的条件...

网友B:
"标榜自已是能人,却要一些利益来做为"帮助"的条件..."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技术论坛,在这里出没的工程师凭手艺挣口饭吃,也没什么不好。毕竟提出问题的也没有几个是纯粹业余爱好,也都是靠这些技术挣钱的,花点本钱,也是应该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帖,因假期回家 一时也没来得及上网 。。。
我心里真得很惭愧,有很多东西没有描绘清楚, 在这里先向大家说声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其实大家都不容易,希望大家都能相互包容,大家都是我所尊重的人,真不愿看到有太多火药味的场面。。

所有的伺服电机都带有减速机 刘老师分析得很透彻   伺服电机转到1000转左右 对于同步 目前误差在正负1/100都能接受。

网友B:
"目前误差在正负1/100都能接受。"
那你就用PLC算了,花钱买运动控制卡就显得奢侈了一点。
位置控制方式相对比较简单,如果用速度模式做模拟量控制,一般来说,要做闭环控制,会比较麻烦。当然,你的A、B轴,如果两者之间没有同步要求,用模拟量做开环控制也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单纯模拟开环速度控制,需要独立的停止信号。

网友F:
我也是真心想帮你解决具体问题.用PLC会有很多不便,我是做过多年的PLC控制系统,如果你又要发脉冲,又要模拟量输出进行速度和张力控制),整个PLC的采样周期一般都要10ms以上,所以做起来非常不方便,精度也很难保证.
最后,我只简单说一句,你五个电机用一个CPU控制肯定比用多个CPU方便.
祝你项目早日成功!我也不是非要向你推荐TRIO.只是用TRIO没必要用6轴控制器浪费一轴(因你要5轴控制)你可以把所有品牌都比较一下,看哪种产品最适合你.
顺道说一下,TRIO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都有代理,有能力为你提供所需技术支持服务.

网友G(2011-11-21):
明明是广州的直言说不是做广告,明明是要寻求解决方法的,最后却成了无言的结局。高深高深啊,我也遇到要这样的控制同步问题。有时候有些头痛,看过了大家的帖子,我还不知道到底应该要用什么控制,有什么方式,一头雾水。要是能清晰点,或是给出些案例就好了。

网友H(2012-03-27):
做工控的肚量要大些,经验大家分享才是硬道理,不要去争吵!

同步控制我建议用运动控制器,当然水平足够高的自己做板卡也OK.

国内的设备老是在降低成本,做出来的设备性能低还不稳定,这样就进入了恶性循环,设备永远卖不起价格!

欧美,日本的高速设备基本都用运动控制器,工业PC了,差距不是一点点。

网友I:
你这个系统和我以前做过的一个项目   光纤缠绕机很像,  两个主动轴  A B   张力传感器来调整伺服电机的转速   因为A B C D E 几个都是伺服电机  所以我觉得用一个UMAC  运动控制卡是比较理想的 我电话316868915!  如果确实很像 咱可以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