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变压器的选择

楼主(2006-09-29):
各位大虾,我说的变压器做为接触器线圈的电源,我以前选择变压器的时候都是看接触器动作时需要的VA数,可是接触器现在用的比较大、多,我再这么选时需要的变压器就比较大了,如果照接触器保持时需要的VA数选择变压器的话会不会在接触器动作时把变压器烧掉呢?谢谢!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变压器不会烧掉.如果选大一点更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