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安川伺服电机的技术支持吗?

楼主(2006-09-29):
请问这里有安川伺服电机的技术支持吗?我刚接触伺服电机,有些编码器接线的问题搞不懂,想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同样关注,昨天一台伺服电机受潮后把驱动器崩了,拆开电机里面有水珠,烘干后也没敢试。

楼主:
请问安川伺服电机的技术支持在吗?急需向您请教一些接线问题,谢谢啦~~,我的QQ:119421776

网友B:
经常在这里出没的,有卖富士的,有卖麦特斯的,有卖星辰的,好象没有卖安川的。

楼主:
哦,谢谢刘版主回复,现在主要搞不懂PG编码器分频输出的几个信号PAO,/PAO;PBO,/PBO;PCO,/PCO有何作用,是必须连接还是不用,能不能直接连到单片机控制端口?请路过的指教,谢谢!!

网友C:
不是没有,我就是安川国内的一大代理商,问题是安川伺服在价格上已经拼死拉,根本没有给技术支持留下一分钱的空间,技术支持是需要金钱做支持的。如果你愿意,可以发邮件给我,shenyang@bjservo.com

网友B:
PAO,/PAO;PBO,/PBO;PCO,/PCO

这是驱动器输出的类编码器信号,理论上可以接单片机,如果你是位置模式下工作,可以不接。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前辈!!十一还没有休息,辛苦!
to 老宋前辈:我会给您发邮件的

to刘版主:确实工作在位置模式下,请问如果这几个信号不接的话能否真正实现反馈?恒速控制是不是只通过软件实现(比如控制输入的脉冲信号的频率)?控制时要有加减速程序吗?

谢谢~~

网友B:
请问如果这几个信号不接的话能否真正实现反馈
如果不接,就没有反馈。

后面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你按照最简单的方式试试看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我们是安川的一级代理商,如有问题,请给我发邮件.
em-che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