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是不是该停产了

楼主(2006-09-29):
现在的钳形表的功能多,是不是可以代替普通万用表了

网友A:
各有千秋,相互补充 .

网友B:
我觉得
将来万用表的功能会越来越多
除了有钳形表的功能
还可能有PDA,
甚至有对讲机功能,用来校线
不过它起的作用还是一个万用表

网友C:
市面上的钳形表功能不少,但测量电压、电阻的档位不是适合所有的电工、电子工作者,并且质量很差,精度、抗干扰、耐用性均不理想。根本不会取代万用表。

网友D:
反正我感觉钳形表测量电流不太准.

网友E:
钳形表的挡位不够,也就是精度不够.

网友F:
应该不会的
万用表是有他的独特用处

网友G:
万用表,是常用工具,不会停产,只会越来越精密,功能越来越多。

网友H:
我的钳形电流表也有测量电压、电流、电阻的功能,但是使用电阻档测量时很是费劲,即使两个表笔短接起来,屏幕上也只是显示“-1”真是急人,没有那种专用的外用表好用。

楼主:
以前出差带个万用表觉得不够好。现在带个高精度带钳形表。有很多功能,温度都可以测量

网友I:
我认为钳形表不好,我就用过,还是万用表好用。

网友J:
精度不够用,看具体做那方面的工作多些吧!

网友K:
各有各的长处,每样仪表都有它的长处也有短处,

网友L:
开玩笑.叫法问题

网友M:
不会停产!

网友N:
不会停产

网友O:
开玩笑,只要有电万用表就不会淘汰。

网友P:
如果有人可以用手指测量电压了,万用表就淘汰了!

网友Q:
选用一款适合自己的仪表对工作大有裨益

网友R:
这个万用表还是最常用的,淘汰不了.

网友S:
钳型表只是在万用表的确基础上多了个测量电流的功能.如果你不用测量电流你会买那种吗?所以万用表有它的用武之地!不会淘汰!

网友T:
如果你需要维修到元件级,和复杂电路板的维修,那么你就不会说万用表会被取消。
如果你只是用万用表测量通断,和强电的有无那么你就会说万用表会被取消!
这个主要看看你的需求!从整个市场来看万用表绝对不会被取消。
……………………………………………………………………………
小弟新建电气技术人员之家群:15913504;欢迎各位光临.指导互相学习。

网友U:
所用场所不一样,需要的精度不一样的

网友V:
精度不够用,看具体做那方面

网友W:
萝卜青菜个人各爱

网友X:
我觉得
将来万用表的功能会越来越多
除了有钳形表的功能
还可能有PDA,
甚至有对讲机功能,用来校线
不过它起的作用还是一个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