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络筒机338 电清的修理

楼主(2006-09-29):
自动络筒机338的电清以前拿上海去修一个就要2000  买一个6000 真他吗的是强盗。故障显示 切刀报警 电清红等常闪 请问是什么毛病?

网友A:
乌斯特的吗?

网友A:
由于电子清纱器的要求很高,维修质量直接影响生产,因此基本都是送到原厂维修.
我这KISSOKI电清的灵敏度调校要专用的仪器来校正,也花费不少的银两.
建议改用国产的电子清纱器使用效果不错的.

楼主:
是上海乌斯特的       国产的什么牌子说来听听

网友A:
我这乌斯特的电子清纱器特多,老式络筒机改用国产雷诺的电子清纱器.

网友B(2006-12-06):
我们AC238的PAYER的清纱器。问题很少。

网友C(2007-11-22):
你说的问题是比较常见的。你可以检查一下检测头切刀是否堵塞或是剪刀头坏了更换。300百元以下可搞定。

网友D(2010-07-07):
我公司专业维修各种电子清纱器价钱合理 欢迎来电咨询  010-62562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