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松下minasA4的参数掉电后不保存设置!

楼主(2006-09-29):
刚刚弄到一个松下的minas A4 MADDT1205 可是发现参数在设置后,一旦伺服断电后重新上电,则设置全部没了,没有保存,这是否是哪个参数控制的?
另外,一些需要控制电源重启生效的设置,设置好了一重启又回到了原来值,
弄了好久也没有找到,望有人告之,谢谢!

网友A:
我估计你就没保存。没设下去。你看看MINAS 的驱动器手册。
并不是设了数字,退出了就可以了。有个SET ,你看到FINISH说明设置好了。如果是看到RESET是说要重起一下设置才能生效。
我用过。可以设置!先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要写入EP-RO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