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才节能。。。。

楼主(2006-09-29):
    我公司刚卖到客户那里设备配套变频是日立和LG,在操作上十分简单,想开多快就多快。。。。我在调试时吹过头了。。。。说该变频不但可以调速,只要是节能,有20%以上可以节能。。。。过头了。。。。
    现在他们要我给他们改造20台塑料挤出机,目的就一个--省20%的电。。。。。我头大了。。。。
     电机功率是27KW,启动电流是40A,运行电流是50A。。。。
     节能测试方法:装变频前装表和装变频后装表的读数比较。。。。。
     高手们有这方面的能力和经验。。。。

网友A:
看你具体用在什么设备!

网友B:
做的好的话,应该问题不大,有空的话,我们探讨下这个问题.我QQ:369237468

楼主:
    我也是专业做塑料双螺挤出机的,但是我们用变频是为了调速而不是节能,有把握的联系我,吹牛的不要联系我,13008964596.....QQ:425230600

网友C:
变频是为了调速而不是节能/
变频是为了调速而不是节能/
变频是为了调速而不是节能/
变频是为了调速而不是节能/
如果能节能注塑机厂早就做了!

网友D:
能不能节能要看具体配置,如果配置合理的话变频是不能节能的

网友E:
其实挤出机还是有比较大的节能余地的,主要是通过变频减少回流的功率。
1、一般情况下,用定量泵给螺杆供油,在螺杆停止不动,或者出力有余量时,大量的油是通过回流阀回流到蓄油池的,这使大量的能量被浪费。通常有40%的能量是浪费掉的。
2、使用变频器节能时,就是通过将定量泵改成变频调压使回流的能量尽量少。
3、其实做这方面的公司很多,但大多做得不是太好,原因在于动态响应太慢,当开射前,变频器要提前加速起来,这才能保证在动作的一瞬间有足够的出力,同样,在保压时变频器也会有些问题,导致在做一些比较精密的材料时边和角会变圆。
4、如果要求不高做到30%的节能都有可能,但如果要求很高,对产品的质量的要求很高,可能就要损失一些节能效果。
5、要真的做到节能最高,出力又不受影响只能从控制器这一块想办法,提前给变频器出力的信号。

楼主:
注塑机与挤出机是两吗事,大家不要乱来..

网友F:
没问题,大概能省20-30%,我们就是面对塑料挤出机用户。省电多少跟转速有关,如果以前用调速电机而且经常800-900转/分工作,就能达到客户要求。因为有出大塑料线时,有小线时。平均一般都是800-900转/分。

网友F:
教你一个保险牛皮不破的法,你可以在他出小线时试验,记住他使用转速,变频调速时也开同样转速甚至低一点,那样肯定能达到要求。前提是替换调速电机,其他效果要差:替整流子省10%不到,比直调省5%不到。比直接启动异步电机同速时(50HZ)费电,不过连调整模嘴时用电就有可能省了(单看电流小,因为无功的关系)。

楼主:
    用户的电机是异步电机不是调速的,目前工作状态是满载了,如果将低转速度,电流会上去,因为它的加料系统是定死的,如果用变频运行50HZ那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F:
那肯定会费电的!!!!!

网友G:
请你们注意注射机的液压系统,采用的是变量泵,有泄荷阀,电机在液压系统不工作时是空载。因液压系统动作频繁,电机做节能控制无太大意义,空载时间长的可以做。

网友H(2006-12-31):
变频器是用于调速而不是节能,,节能只是说在有余量的情况下才能节能!

网友I:
你要该的注塑机是否液压的?如果是液压的可以做,如果该液压系统上有蓄压器就更好,如果没有也可以,但是要在液压系统上加压力传感器,机械运动部位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位置传感器,协调机床动作,并将液压压力控制在泄荷阀无过多泄油,也就是说在保证工作压力前题下,降低电机转速,达到节电目的.当然这样的改造,就要用变频器的多转速控制功能,要达此目的,就要使用PLC一类程序控制器,改造成本上升,你也就无利可图.

网友J:
完了,你的牛吹大了.

网友K:
看到这个论谈真是高兴.楼上的朋友也很专业.我是厦门科昊自动化有限公司.研发和生产温控器,巡检仪,无纸记录仪,电流电压表等数字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互相交流.我们的网址是WWW.KEHAOAUTO.COM,0592-3265128.QQ49226102.贸易通abao981231.我们可以做非标仪表和技术转让服务.

网友L:
同意新三毛的观点!

网友L:
塑料挤出机有好多种,我想新三毛讲的不是注塑机,而应该是类似于造粒机的设备,我是专业做变频器的,有空各位可以同我聊聊,13823717320,我在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