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6-09-29):
通信不成功,显示  错误: PROFIBUS网络上存在主站,当前设备不支持主站。请选择一个多主站设备再重新尝试。备注:笔记本通过USB-COM连接CPU224,可以确定USB-COM没问题;PC-PPI是几十块钱的那种,前几天还用过,应该没有坏;软件版本4.0.3.08.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断电重启所有设备

网友B:
现在usb-com还是不太稳定

网友C:
放在台式电脑上试一下,电缆用的太差了;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2196510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加入请注明PLC)

楼主:
今天换了3.2版的软件,又提示通讯超时。何故?请知道的朋友指教!

楼主:
TO 空闲随笔:断电重启所有设备,无效;
TO lmhx: 现在usb-com还是不太稳定,可是以前用的好好的呀!

网友B:
你用得plc型号能否告知?

网友D:
可以确定USB-COM4没有??

楼主:
TO lmhx:6ES7 214-1BD21-0XB0 ,E-STAND:01 有什么问题吗?
TO zjnb:前几天还用过,可以对cpu222上传下载,现在cpu222不在身边,无法验证!另:系统刚重装
请多指教!

网友E:
估计是电缆和usb的原因

网友F:
更换USB-COM线,现市场上有工业级的USB——COM线
用过还不错。

楼主:
在网络参数里“支持多主站”被勾选且是灰色的不能取消,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G:
我也遇到过,是编程电缆问题。更换西门子的最新编程电缆后正常了!

网友H:
USB-COM线,这种线我用过不好使的。工业级的没用过,建议换好线试试。

楼主:
我那条PC-PPI电缆肯定不支持多主站!问题在于如何去掉“支持多主站”前的勾?

网友I:
这是由于你在程序中用到了网络读写指令,而你使用的编程电缆是国产的不支持,除非选用一原装进口的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I:
你如果想用原来的编程电缆编程的话,可将程序删去网络读写指令,然后将PLC运行开关拔到停止状态就可以再写程序和编程了。

楼主:
你好wujunwei11411:程序中并未使用网络读写指令,但用到自由口通信,有关系吗?我对PLC不是很熟悉,请多指教!

网友J:
换编程电缆要原装的大概六七百块钱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我更换PC-PPI电缆后已经正常,令人不解的是那条电缆在别的机子上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K(2006-11-17):
设置端口了吗?或是换端口试试

网友L:
编程电缆要原装的大概四百块钱

网友M:
换个usb试试

网友N:
我最近用PCADAPTER (USB接口)的
   也是这样,时好时坏, 不知什么原因. 请指教!

网友O(2009-09-11):
偶也遇到了 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啊  已经换了好几根线了还是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