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220V

楼主(2006-09-30):
请问各位大虾: 3相220V,频率是60HZ.那么,其中两根相线之间是多少V,多少HZ呢?

网友A:
220V,60HZ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3相220V”按习惯、规范表述的意义,220V理应是线电压,即两根相线之间得电压;

网友D:
各国电压等级不同

网友E: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