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怎么和Ifix3.5通讯

楼主(2006-09-30):
有谁知道Ifix3.5和Unity Pro2.0(CPU为65)怎么通讯,用什么驱动器?MBE行吗?

网友A:
这个问题题目应该是“iFix3.5如何与Unity平台的Quantum PLC通讯”才对,Unity Pro只是软件,就和西门子的Step7一样。
Quantum在65以上的CPU有内置的以太网口,所以SCADA软件可以与其通过Modbus TCP/IP协议通讯,对应于iFix的驱动就是M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