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数字量PLC不用驱动器控制步进

楼主(2006-09-30):
一台进口设备,CPU是西门子313C-2DP,用它4个输出端连接一个24VDC的小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接线为A+,A-,B+,B-,请问怎么控制前进和后退?怎么控制前进的距离?图纸除了PLC输出端接了电机的四根线,同时每个端子还接了个电阻,即电阻一端与电机接线并联接PLC输出,另一端接在一起与0VDC接起来,目的是什么?望各位大侠指教!
谢谢刘岩利老师的回复,我再发下,因为原来的帖子没名字的。

网友:
具体一点,按照如下方式,可以正转,一个周期,电机走一个步矩角,要反转就把这个顺序反过来。
A通电——B通电——A反向通电——B反向通电

楼主:
我是个菜鸟,还是不太明白,我看到PLC是四个输出端同时亮一下然后灭的。PLC是开关量吧,那不是A+,A-,B+,B-同时有输出吗?一个周期的时间怎么控制啊?感谢各位不厌烦的指导!

网友:
相信以他的开关速度,你是看不到闪烁状态的。

网友A:
领教了!但想知道那个电阻的功能

楼主:
刘老师,确实可以看的到啊,那四个输出灯亮,因为它不是一直在走,是过一段时间动作一次,所以可以看到闪一下。我还是不明白PLC是怎么控制它的啊!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步进电机以什么速度转,就一般的转速,从人眼的生理结构而言,在电机转动的过程中不可能看得到开、关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