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PTA锅炉尾气怎么测

楼主(2006-09-30):
生产PTA锅炉尾气,测量O2含量(尾气中含O2和N2),测量地点在尾气管道处,温度:常温,
压力(经减压力后):0.2-0.3MPa.
值得注意的是:以前用过国产比较便宜的氧化锆,但测量数据不稳定,测不好.不知是产品问题还是氧化锆都测不了.
这回还咨询过横河的氧化锆,日本人说压力过高引起的,请提供准确压力,或者减压.但似乎不是那么回事.
请各位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气体含尘量、含水量是多少?因为你要是想用气体分析表的话,必须配置一套样品预处理系统。分析仪很好买,很常规得,国产进口得都可以,看你的要求了。没有具体得工况调查表,肯定无法给你做出方案。如果你真是祥做这个系统,可以和我联系一下,我会给你一份调查表,根据调查表我才能做出详细的预处理方案。

网友B:
在线测量 还是 仪器测量
测 N2 ?

楼主:
尾气中只有N2和O2两种气体,所以随便测1个就可以了,似乎测氧气好测点,但现在怎么都测不好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原来如此
知道了

楼主:
仪器测量帮帮忙,有经验的工程师提供个好办法,感激不已!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斑竹呢,SOS,55555高手们都跑哪去了...

网友A:
先减压,然后通过管线引到仪表柜中,除尘,除水,浮子流量计调节流量,设置一个旁路以便减少延迟,调节合适的流量进分析仪表分析,还要设置标准气、量程气得管路,这就OK了。分析仪按说明书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E:
其实也不用这么复杂,如果方便的话楼主可以把现场工况的简单情况和联系方式发个邮件(wenjijun@163.com),只需找一款比较合适的直插式在线氧分析仪就可以.

网友F(2007-03-14):
我建议使用OPSIS的O2000 probe:OM 10 STD,效果不错,维护量也很少,我正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