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应用实例(RS485)

楼主(2006-09-30):
三菱FX系列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应用实例(RS485)
三菱电机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巢晓阳
对象:

① 三菱PLC:FX2N + FX2N-485-BD

② 三菱变频器:A500系列、E500系列、F500系列、F700系列、S500系列

两者之间通过网线连接(网线的RJ45插头和变频器的PU插座接),使用两对导线连接,即将变频器的S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A接,变频器的S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B接,变频器的R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A接,变频器的R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B接,变频器的SG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G接。

A500、F500、F700系列变频器PU端口:

一.三菱变频器的设置

PLC和变频器之间进行通讯,通讯规格必须在变频器的初始化中设定,如果没有进行初始设定或有一个错误的设定,数据将不能进行传输。

注:每次参数初始化设定完以后,需要复位变频器。如果改变与通讯相关的参数后,变频器没有复位,通讯将不能进行。

对于122号参数一定要设成9999,否则当通讯结束以后且通讯校验互锁时间到时变频器会产生报警并且停止(E.PUE)。

对于79号参数要设成1,即PU操作模式。

注:以上的参数设置适用于A500、E500、F500、F700系列变频器。

当在F500、F700系列变频器上要设定上述通讯参数,首先要将Pr.160设成0。

对于S500系列变频器(带R)的相关参数设置如下:

对于79号参数设成0即可。

注:当在S500系列变频器上要设定上述通讯参数,首先要将Pr.30设成1。

二.三菱PLC的设置

三菱FX系列PLC在进行计算机链接(专用协议)和无协议通讯(RS指令)时均需对通讯格式(D8120)进行设定。其中包含有波特率、数据长度、奇偶校验、停止位和协议格式等。在修改了D8120的设置后,确保关掉PLC的电源,然后再打开。

在这里对D8120设置如下:

RS485

b15              b0

0000 1100 1000 1110

  0    C    8    E

即数据长度为7位,偶校验,2位停止位,波特率为9600bps,无标题符和终结符,没有添加和校验码,采用无协议通讯(RS485)。

有关利用三菱变频器协议与变频器进行通讯的PLC程序如下:

网友A:
支持,能提供PLC与PC机进行通讯的PLC程序吗?两边都是485接口.

网友B(2007-04-28):
有点看不明白
我想问问
你们编程是要钱的么

网友B:
我们平常用继电器来控制正反转与快慢速
但是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485通讯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C:
三菱电机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巢晓阳  :
   您不是不在三菱了吗? xiaolifeidao拿你几年前的程序乱发表,随着三菱这几年新产品的推出,这个程序是否太落后?我是卖三菱的,有很多新方案,有兴趣联系。保证简单实用。
YAHOO139913@.com

网友D:
PLC与变频器的通信协议与报文格式 以及处理方式  详解   能否给我发一份 我的邮箱b74520@eyou.com

网友E(2008-12-13):
给我发一份吧,谢谢啦  xuexic@163.com

网友F:
謝謝

很好的資料要好好學習

网友G:
plc和plc之间的通讯怎么写?

网友H:
PLC与变频器的通信协议与报文格式 以及处理方式 详解 能否给我发一份 我的邮箱735554964@qq.com

网友I(2011-03-27):
请问我有8台F500变频器与FX2N+485-BD通讯,8台的变频器的PLC对应程序地址是H多少,谢谢

网友J:
以上程序中,D201、D202(H30、H30)表示变频的地址00,意味着程序采用广播命令,即同时对所有的变频都有效,并且无须回复信息。

你的8台变频的地址可以在0-127(大约是)范围内选择,只要不重复就行。不过,一旦地址确定,就必须与PLC内定义的一致。

网友K:
PLC与变频器的通信协议与报文格式 以及处理方式 详解 能否给我发一份 我的邮箱skysuzhen0@126.com

网友L(2011-04-29):
还有其他的通信程序么,个我发一份:panxiuiqing456@163.com

网友M:
PLC 仿真程序怎么安装?

网友N:
以上的程序有点看不懂,如果D201、D202(H30、H30)表示变频的地址00,意味着程序采用广播命令,即同时对所有的变频都有效,并且无须回复信息,D200(H5)代表什么呢?

网友O:
D200(H5)是帧开始码STQ

网友O:
但是这个程序我用过,不行的,是不是楼主哪里传错了

网友P(2011-09-20):
很好的例子,学习中。。。

网友Q:
有做过三菱FA2N PLC与台达变频器VFD_C2000通讯的吗?我遇到些问题想跟大家交流。

QQ435379241

网友R(2011-11-07):
PLC与单台变频器的通讯好使,可如果与十台\八台变频器的通讯如何搞定呢?有做过的朋友不妨赐教下!或者弄个例子上来让我们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