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径演算问题

楼主(2006-09-30):
各位大虾!
    小弟正在制作一台简单的铝箔纸(烟草包装用)倒卷设备,基本原理是这样的:三菱PLC、人机集中控制;设备只有一台收卷马达(变频驱动),放卷为磁粉制动器;运行线速度通过过辊上的计米轮(一个脉冲1mm)进行反馈,然后作了一个速度PID,以保证随着收卷直径的变大保持恒线速;放卷利用接近开关产生中断来计算卷径,从而根据卷径比实现放卷恒张力。
    目前的问题是,放卷直径计算不精确,总是有5mm左右的直径误差跳动。这从道理上来说,我有点想不通,请各位大虾指教!
    小第感激万分!!

网友A:
没搞清楚,你这是怎么倒卷呀?是不是复卷机呀?

楼主:
是一台小型的复卷机,用于单盘铝箔纸倒卷.

网友B:
刚作了台分切机,有卷径计算问题。我是用直径计算公式算得,应该不错。用接近开关肯定精度不够。

网友C(2006-11-21):
总是有5mm左右的直径误差跳动,根据你的方法,应是速度上本身也是波动的,造成计算上的误差

网友D:
上海人才网|大上海人才热线|上海招聘网(http://www.dshrc.com/default.asp?infoid=20)

   上海人才网是提供上海人才、上海招聘服务的上海人才招聘网站,以严格的审核、专业的流程、丰富的资源,打造上海地区专业人才网站。同时提供各类上海招聘会、上海人才市场信息.
ttp://www.dshrc.com/default.asp?infoid=20

网友E:
你的测米轮是多少线的呢?在PID后加一个中断看看

网友F(2007-01-22):
专业的方法是计算出来的。
1。有保持张力的刹车。
2。线速度恒定。
3。测量放卷轴的速度,或角速度。
4。角速度*直径*3。14=生产线速度。
及计算出实际直径了。

网友G:
速度根本不需要PID的,我感觉只应该有个P。从说明中看,张力是磁粉制动器提供。速度随卷径增大而减小,卷径随层数增加成正比例增加。那么速度不是成比例(P)减小么!
我的假设是放卷的磁粉制动器是4-20mA的电流控制其输出钮矩的。
我的想法是在触摸屏上设定线速度。通讯控制变频器速度或模拟量控制速度。PLC计算卷径也不需要中断的,因为变化没有那么快的。
随卷径增大,张力还有可能有一定锥度地减小。就看工艺要求了。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email: zhuyongjun02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