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求助:常温升到150℃2~3秒高速响应温控器

楼主(2006-09-30):
我现有一加热系统,从常温升到150℃只需2~3秒,然后让其自然冷却,此动作频率4次/分钟,请各位指教!

网友A:
2~3秒```不知道怎么做,用天然气我们一般是自己写曲线控制温度PID的设定;用电的话用TPO应该可以,自己摸索吧.

网友B:
我这里有每秒检测 1000次的表,10个数据求和平均输出 100个数。029-85253961
其他要求呢?

楼主:
有与1000次/秒表相应的传感器吗?

网友C:
楼主的情况,我想传感器要与受热体做成一体,有非常小的热惯性才行,否则很易超温。

楼主:
我看到的国外样机,有一矩形薄片粘在发热体上,不知这矩形薄片是何传感器。

网友B:
郭子刚:模拟输出是连续的信号,检测次数由仪表决定。

楼主:
传感器的反应速度慢,也就是传感器从接受到温度到给控制器发出信号的时间越长,那么这种传感器就不适合我们的温控要求。

楼主:
哪位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我有响应时间到微妙级的传感器

楼主:
价格如何?

网友B:
目标体积、材质、热容量?

楼主:
发热体为一不锈钢带,截面为0.2×10,长500;最高温度150℃左右;

网友E:
“高速响应温控器”
1、有每秒检测 1000次的表!
2、没有与检测1000次/秒表相应的传感器!
3、这就是说,高速检测手段有,高速响应的传感器没有。
4、“从常温升到150℃只需2~3秒,然后让其自然冷却,此动作频率4次/分钟”,适应这种响应速度的传感器用一般的热电偶既可。

网友B:
目前响应最快的传感器是红外测温,中高温(350~1800)区段可做到0.01秒,低温(-18~350)稍慢,约在300~500mS。其他接触式传感器测量温度,因为有传导过程,不会小于这个数值。楼主可以考虑红外测温方法,缺点是成本高,准确测量要仔细调节发射率。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朋友的指教!
刘志斌所说的用普通热电偶能满足要求吗,它从感应接受温度到给温控器发出信号需多长时间,如果是在2~3秒内它只能发出2、3次信号,那可能不行,实际温度可能已经超过很多!

楼主:
有朋友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B:
‘热电偶从感应接受温度到给温控器发出信号需多长时间’取决于热电偶的热容量和连接方式,最快的是将偶丝直接熔焊在被测目标上。
‘在2~3秒内它只能发出2、3次信号’——热电偶输出是模拟信号,就是说是连续输出,所以不存在发出几次的问题。采样频率由二次仪表决定。

网友E:
“红外测温”在火车轴瓦运行检测中应用广泛,你可到有关部门了解一下,可能很容易找到你所需要的测温传感器

楼主:
将热电偶传感器直接焊在加热体上,我很赞同这条思路;国外的设备就是这样做的,现在的问题是从加热体开始通电加热到传感器开始发出信号,这里需滞后多长时间?

网友E:
“从加热体开始通电加热到传感器开始发出信号”
1、我认为加热体到传感器的温差梯度很小,几乎是同时的;
2、而热电偶是通过温差电势反映温度变化的,它的响应速度是及时的;
3、从加热体开始通电加热到传感器开始发出信号,这里需滞后多长时间要实际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