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9-30):
现在有一个步进电机:2相8线。没有什么资料了。在网上也找不到这个型号。可能是随便找个厂家做的然后贴了个标。
驱动器:2相4线
我用万用表已经量出了4对绕组。都在2.1欧左右
我的问题,如何将电机用串联的方法和驱动器连接起来。
早上试了很久,可能是没掌握方法。费了半天劲还是不对。
有有这方面经验的吗?告诉一下。

楼主:
后来又试了一下。可以用了,但是还不是串联的接法还是接线的问题。要是有图纸就最好了。

网友A:
可以把标志型号,还有引出线颜色告诉我吗?

楼主:
可以。
红 蓝 黑 褐 黄 绿 粉 白
量出来的 4组: 红-蓝;黑-褐;黄-绿;粉-白。
电机上面写的型号是:57BYGH13
驱动器的型号:XAL-35
这些型号不一定查的到。

网友A:
A+红A-绿 黄蓝短接 B+黑B-白 褐绿短接
如果电机不转,A+红A-白 黄绿短接 B+黑B-绿 褐蓝短接

楼主:
你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