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运行几分钟后通讯失败

楼主(2006-09-30):
一台使用组态王作数据采集的工控机坏了,用一台家用电脑暂代(硬盘是原来的).不料运行几分钟后接于COM2的几个温度表一个接一个通讯失败,不能恢复.不知各位有知道原因的指导一下?

网友A:
原因很多了,QQ里聊了!QQ:454527178

网友B:
仪表一般的通信接口都是RS485的,你用家用电脑应该接了转换器吧,多半是转换器的毛病

楼主:
原来的工控机也是用这个转换器啊!

网友B:
有的转换器兼容性不好,这台机器上好用,换一台就不好用了